想更换S800 EVO力臂的模友请进来看看

楼主(2013-05-28):
新款机臂到了,整体感觉比老款的厚实了,但是也增加了重量,更换之后整机重量在6626克,比老款机臂全重多了150克左右,飞行感度尤其是升降感度必须重新调整。

新旧对比,新的厚实了不少。

镂空部分比原来小了许多。

新机臂重量136克

老款重量111克

机臂上有DJI V2标识

拆开马达可以看见原来的布线方式,焊接的时候很麻烦,因为出场时电调被一层透明的硅胶覆盖,焊点不太好融化。
更换新机臂必须拆除电调上的所有连线,焊接信号线时尤其要注意温度和力度。(另外有帖子说明这个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6053&extra=page%3D1 )

稍微不注意就容易造成焊点的脱落。

解决办法好不容易找到了————飞线

网友:
这真不是自己能干的,机臂发回dji换吧。。。

网友:
我们会推出更换EVO力臂指导视频来帮助大家更好地完成操作~

网友:
新机臂到了,一直没来换,望DJI尽快推出指导视频

网友:
我一直不想换机臂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懒,懒得去焊,而且感觉焊接难度不小。

网友:
不是人焊的!
眼睛容易看对眼!
手一抖,全完蛋!
建议DJI出一条相关政策,
模友们出电机,返厂DJI焊接,
这样模友们省了不少的事情!

网友:
老铁功率大  够热 一下搞定  稳准狠

网友:
过来学习。这是个细活

网友:
关心中,希望有快捷、安全的解决方案

网友:
能不能发回去大将负责给更换一下?

网友:
自己不敢操作,建议dji给s800用户更换套装包括电调弄成一体的,接受置换

网友:
我也买了新力臂  总之不敢焊了  最好是厂家来做这个事情 哪怕再贴点焊接费用

网友:
焊这几根线,没压力,降温电阻都自己换……

网友:
我眼神不好!不敢换!

楼主:
焊接相应焊点前一定要清除焊点上覆盖的透明硅胶,拆电源和信号线的时候先把电源负极、信号地、电源正极焊下来,最后焊信号线的时候加温到一定程度电调会自动落下,装新机臂的时候要先焊接最先拆下的3根线,最后在焊接信号线,这样了避免这个焊点脱落。如果先焊接正极、然后就焊接信号线,这样在你焊接信号地和电源负极的时候稍微用力不当就会造成信号焊接点脱落。

网友A:
楼主 我电调也是P点脱焊了 你出上来的飞线图片 看不清楚在哪接的  你可否帮下小弟 找的清楚些 我也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电调也是P点脱焊了 你出上来的飞线图片 看不清楚在哪接的  你可否帮下小弟 找的清楚些 我也飞一 ...

好,回头拍了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