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的尾舵机座会不会是金鱼尾的诱因?

楼主(2013-05-28):
买了450T送的舵机座,拍完振试飞发现严重的金鱼尾,机械感度,电子感度调了一圈还是没用,最后发现这塑料舵机座有点软。

网友:
有可能吧

网友:
收回来二手塑料的,果断换上原厂金属,,

网友A:
尾舵机座再软也不会产生金鱼尾,还是找其它原因吧。比如陀螺仪的感度是否过高,陀螺仪安装是否在易振的地方,控内的设置是否合适,等,要多查原因。

网友:
除非坏了,否则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舵机座再软也不会产生金鱼尾,还是找其它原因吧。比如陀螺仪的感度是否过高,陀螺仪安装是否在易振的地方 ...

飞机震动不大,感度调了一圈,感度越小金鱼尾越小,但是始终有点,无奈了。

网友:
不会,塑料也不是想象中这么差劲,塑料3d机都同样会有很好的表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机震动不大,感度调了一圈,感度越小金鱼尾越小,但是始终有点,无奈了。

我之前也是,怎么查也查不出来,换了根尾轴,世界立刻清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机震动不大,感度调了一圈,感度越小金鱼尾越小,但是始终有点,无奈了。

报一下配置吧,控是什么控?对于震动的问题目测是很难看出来的,特别一些低频震动,陀螺仪感觉特别明显,所以反应也大。你可以在陀螺仪底部,试加无磁性金属片来减小震动,如1元钱硬币或其它重一点的金属板,这种方法在很多找不到原因的锁尾问题是有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一下配置吧,控是什么控?对于震动的问题目测是很难看出来的,特别一些低频震动,陀螺仪感觉特别明显, ...

已经加了金属垫片,等金属舵机座到了再去看看,尾桨估计也有关系,这幅尾桨花了半小时才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是,怎么查也查不出来,换了根尾轴,世界立刻清静了

皮传机 。能换的地方都换了 黔驴技穷了。最坏的方案就是换轴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一下配置吧,控是什么控?对于震动的问题目测是很难看出来的,特别一些低频震动,陀螺仪感觉特别明显, ...

控是D10。尾舵机ds525,陀螺仪是K8。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加了金属垫片,等金属舵机座到了再去看看,尾桨估计也有关系,这幅尾桨花了半小时才配平

我在调天9陀螺仪的时候,控内陀螺仪设置有一项“混控”设置,混控“关”的时候就是金鱼尾,弄了好长时间也也调不好。后来无意中将“混控”设为“开”,金鱼尾一下子就没有了。我说我的故事,看一看你的控内有无类似的设置,设置一下看一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是D10。尾舵机ds525,陀螺仪是K8。

要是K8还不能开混控呢,还是要找震动,我的ZYX就是处理了震动后尾桨才安定的,没处理之产也是金鱼尾。我处理的方法是在陀螺仪下面加了一块金属板,金属板下面加了两块泡沫垫。陀螺仪的引线也在30mm以后固定在侧板上,这样处理后金鱼尾完全消除,尾感度从30提升到了60,现在尾桨工作非常稳定。

网友:
最基本:虚位,震动,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K8还不能开混控呢,还是要找震动,我的ZYX就是处理了震动后尾桨才安定的,没处理之产也是金鱼尾。我 ...

陀螺仪我加了硬币了 。周末继续拍震吧,这两天折腾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仪我加了硬币了 。周末继续拍震吧,这两天折腾累了

排震,祝你成功!

网友C:
我就是买了个450t机身被金鱼尾折腾了两个多月才搞好的 我是无意中发现推尾舵拉杆整个舵机会动 买了个金属座哇整个世界都太平了感觉很舒服 后来对比了一下vwinrc和飞越的塑料强度不是一个级别   我建议你用纤板加强硬度或换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买了个450t机身被金鱼尾折腾了两个多月才搞好的 我是无意中发现推尾舵拉杆整个舵机会动 买了个金属座 ...

啊,同病相怜,我已经买了一个金属的了。但是看楼上的回复都说塑料的没影响,我就是用手摆了下舵机座,发现软的能左右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同病相怜,我已经买了一个金属的了。但是看楼上的回复都说塑料的没影响,我就是用手摆了下舵机座,发 ...

vwinrc他们家的塑料软 飞越的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vwinrc他们家的塑料软 飞越的还可以
买了飞摩士的金属件,希望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