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四轴naza解调参软件中的问题

楼主(2013-05-28):
前提:D10 遥控,naza-m控,调参过程。

问题一:
1. FMOD三档开关设置了调参软件图当中的U通道,调节开始,

(1)中立点可以用遥控上面的微调放到“姿态”变蓝,调节完毕;

(2)拨FMOD,软件上面滑块到了"手动"附近,但是“手动”没有变蓝,

同样 在遥控中微调移动“手动”变蓝;

。。。。可是,问题出现了:当我拨FMOD三档开关会到中立点(设置第一个姿态)的时候,“姿态模式”没有对应变蓝?

就是说对应不上, 好像是FMOD三档开关每个档之间的在软件上面U通道显示条的间隔有点儿大,通过微调没有办法解决间隔大小,只能满足一个档位对应的要求。

问题二:

naza姿态模式拨杆启动不了~调参软件上面应该是调节无误了~
求指导啦~

楼主:
为啥都没有人哇~~~呜呜呜

楼主:
请大神帮帮忙了啦~

网友A:
微调和行程合并着调

网友B:
要指向 手动两个字的中间才变蓝
还有 该更新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调和行程合并着调

感谢~~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指向 手动两个字的中间才变蓝
还有 该更新升级了。。。

听魔友说升级的固件不稳定~所以降回去了~

网友:
调舵角,不是调微调

网友:
看教程吧

网友:
不能调微调的,要调舵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