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麻烦各路高手讲解一下陀螺仪感度调节原理

楼主(2013-05-28):
打算深究一下陀螺仪的控制原理,请各位高手赐教,来个科普
1、锁尾和非锁尾两种状态下陀螺仪的控制有何区别

飞行技术好的朋友可以从飞行体验上解释一下

对单片机有了解的大神请从算法上解释一下
2、陀螺仪感度调节的是什么参数,是PID控制中的某个K值还是整体上的某种调节呢

个人认为适用于直升机的尾巴参数整定数据应该是已经固化的吧

一代经典401

网友:
一般玩家恐怕难以回答,同求科普,,,

网友:
求科普,力地顶。

网友A:
有贴说的,请挖坟

网友:
除去背景噪音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贴说的,请挖坟

那么多张坟贴不好挖啊,自顶一下,求大神科普

网友:
对位移反馈的量,感度越大反馈越大

网友:
    感度是陀螺输出的修正量跟侦测到的位移量的一个比例。    举例来说,当陀螺仪侦测到10度的角位移量,当感度为50%时输出的修正量是10度,而当感度为70%时输出的修正量为14度,感度就是一个侦测到单位偏移量与输出的修正量之间的一个比例关系。
    感度要适可而止,感度大了导致陀螺仪输出的修正量已经超过偏移量,形成矫枉过正的情况,飞机尾巴会左右摆动,此时降低感度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感度貌似有+100到-100,那么要反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