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多轴FPV需要哪些设备呀?请高手!!!!!!!!!!!!

楼主(2013-05-28):
FPV
高手们:新手玩多轴FPV需要哪些设备呀?请高手!!!!!!!!!!!

楼主:
难道都没有高手???????????????

网友A:
这个不需要高手,只要你在论坛找一下相关贴子就搞定,这样的贴子太多了。
简单的说:
多轴一架(以四轴为例)
电机、电调各四个
遥控器一套
摄像头一个
图传一套(发射+接收+显示+天线)。
飞控一套
动力电源
设备电源。
要想好好飞,你可能还需要GPS、OSD、ATT等东西。
-----------
建议,先别搞哪么多,先买个基本的多轴+电机电调+飞控+遥控+动力电池,飞起来再说。其它东西慢慢增加。

网友B:
太多太多了。。先潜水吧。。或者成套的收老模友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