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姿态模式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13-05-28):
开控,连电,LED指示灯为黄灯单闪(姿态模式),
控调参都ok, 外内八字解锁没启动,不知是什么情况导致

网友A:
要么某个通道未归零,要么就是某个通道反了,试试两个杆子不扳八字,一起同向扳杆或者一上一下错开扳杆,即可试出是哪个通道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某个通道未归零,要么就是某个通道反了,试试两个杆子不扳八字,一起同向扳杆或者一上一下错开扳杆,即 ...

哦! 刚才试了一下,可是仍然没有反应~ 通道未归零?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刚才试了一下,可是仍然没有反应~ 通道未归零?

重新校准一下摇杆……

网友:
我以前出过,是因为四通控制通道有一个通道的舵量没有100% 调成80%舵量,造成八字扒杆没到位,后面,直接再电脑校正就好了!

网友:
这我也遇到过。断电十分钟以上,然后上电联机,进入工具 IMU校准 高级 高级校准 这个需要几分钟 重新校准后应该就好了
建议新装的naza参数最好都重新输入一遍,即使没有变化也重新入一次。

网友:
看帖必回,虚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