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云不成还差点炸了机

楼主(2013-05-28):
这段时间是闲得不成了总要找点事,,,3S电 2200ma 1720翼展穿云到了云中电压10.8V    不要了赶快回航半路图传电压下到10.4V  传回来的图像暗到只能看清地平线,,转自动返航不一会飞机进入高速螺旋(可能飞控电压低无法控制飞机,个人见解)马上手控飞机是难以控制,,,,,,好久没飞过手出汗了      各位能否看到飞机有几次进入螺旋???。。。

楼主:
视频]
07.14分进入螺旋各位不要看到头晕

网友:
先顶一个,慢慢再看

网友A:
好险,FPV要最大可能的用大容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险,FPV要最大可能的用大容量电池!

对。。。。。还有不要完全依赖飞控人还是要放第一位

网友:
这个螺旋转的可真是很快!

网友:
楼主,说下配置咯

网友:
有惊无险啊

网友B:
进螺旋前就一直在点头了接近失速状态了····你在一拉杆···不失速螺旋就怪事了···

网友:
很好,很刺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螺旋前就一直在点头了接近失速状态了····你在一拉杆···不失速螺旋就怪事了···

这个时段是由飞控。。控制的自动返航  到最后改出才由俺控直到降落

网友:
真危险,掉到居民区就完了

网友:
什么载机,机动性这么好!

网友:
好危险!最后改出化险为夷了,不错!

网友:
那几秒 看了确实很晕,幸好改出

网友C:
好技术   说说这么改出的哦

网友:
这个螺旋很精彩,我哈没碰到过螺旋,如果遇到,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D:
我的也是好小子1720,前几天也螺旋了!

网友: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顶起来

网友:
这什么载机啊,?那么大的载机怎么要一直好像开大油门的样子,

网友:
看你起飞很轻松啊

网友E:
我冲浪者1.4米飞高电压10.7到10.8V,油门80。返航俯冲电压10.9到11V ,油门15。
电池3S 2200 X2,楼主一块少了。
另外是不是尾巴太软,高速俯冲振荡得很厉害。

网友:
顶起来,上到云层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好小子1720,前几天也螺旋了!

经过今晚仔细测量这个机的推力线,,这个机原本设计是用正桨后推,但正后推容易射桨俺就是前几天玩FPV回航时射了桨(也发了帖在论坛上)当然可以加螺丝胶固定,,但加了螺丝胶到要拆桨时(总有要拆时)就不是九牛二虎之力能拆下来的了,所以俺今天就装了支反桨上天后才发现偏航得很犀利,方向要向右打一半才能保证直航,,当然今天还有电压太低等等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冲浪者1.4米飞高电压10.7到10.8V,油门80。返航俯冲电压10.9到11V ,油门15。
电池3S 2200 X2,楼主一块 ...

平时俺也并着上今天是那个并联线硬是找不到,,俺的心态是到了飞场没有不飞的道理,,,飞机上了天就不会轻易落地所以1块2200也要上还想穿什么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技术   说说这么改出的哦

今天的是左螺旋,,,右副翼右方向,,间歇推油看实况然后轻拉杆,,,,,当然推杆也行改出后飞机变倒飞

网友F:
同样飞1720的表示恭祝一哈楼主,感觉1720不怎么适合爬高,速度达不到,难以大角度爬高,但是推大油门也还是非常猛滴。。。不过相当于天行者,飞行时阻力还是偏大。。。所以等你到了云上,估计电量也不剩多少了,但1720的滑翔性能可是一绝,本人平飞电流只要3A,5000mah随便飞上40多分钟。。。。(配置:A+A433+2814+50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样飞1720的表示恭祝一哈楼主,感觉1720不怎么适合爬高,速度达不到,难以大角度爬高,但是推大油门也还是 ...

配置差不多不同的俺是草原的433

网友:
我还以为是搞特技呢,不错,哈哈

网友D:
好小子1720这款我发现几个设计的缺点,第一就是尾管和机尾部分强度不够,碳管偏细,大油门的时候平尾和垂尾抖动的厉害,第二就是机翼对插部分的铝管还是不行,炸鸡之后,就弯了,第三就是平尾部分安装的时候没有参照的,装的时候容易把平尾装的不水平,要调节很多次才行,第四,整体机身材料强度不够!但是总体来说,这款飞机还是可以的,滑翔性能优异,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小子1720这款我发现几个设计的缺点,第一就是尾管和机尾部分强度不够,碳管偏细,大油门的时候平尾和垂尾 ...

同感,,,机翼我已改实心碳杆,,之前每次飞完都有点变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感,,,机翼我已改实心碳杆,,之前每次飞完都有点变形

嗯,看来我也得试试了,不知你的有没有这种现象,就是在低速,打副翼角度大的时候,飞机会进入螺旋状态,我的一起不会,最近几次会,现在都不太敢飞了!

网友G:
那么大载机放这么小电池还要穿云,曲指一数就知道可能出问题。1720我现在驼4s 5000*2电池。

网友:
返航还是用手动好。自动比较费电

网友:
丢在别人脑袋上就完了

网友:
有惊无险,佩服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看来我也得试试了,不知你的有没有这种现象,就是在低速,打副翼角度大的时候,飞机会进入螺旋状态, ...

会,,,所以转弯少用副翼多用方向,,或方向副翼一块用

网友:
什么载机啊?

网友:
电池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么大载机放这么小电池还要穿云,曲指一数就知道可能出问题。1720我现在驼4s 5000*2电池。

这样的容量能飞多远,,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