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8整体式自紧钻夹头 值得购买么

楼主(2013-05-28):
R8整体式自紧钻夹头  值得购买么     看tb才卖130元 正在找r8的相关夹具

网友:
还不错,问题是大部分是英制螺纹的,每次都要换吊杆,可麻烦了,买了组合式的,又容易打滑

网友A:
130 可以买13个单独的  2-3-4-5-6-8-10-12-14-15-16-18--20

网友:
130的价格应该还可以接受,就怕同心度不好,钻小孔老断钻头,我今天还买了一个,200出头了,到家了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
还有个台湾的夹的地方是金色的    200多点 不晓得会不会好很多   真的好 我觉得还是值  谁用过给说说

我的铣头是进口的  单独的夹头反复更换 估计对主轴不是很好吧

网友B:
又折腾啥铣床了?进口那个修好了?淘宝的台湾货假的太多。。找老蒋从台湾买个正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折腾啥铣床了?进口那个修好了?淘宝的台湾货假的太多。。找老蒋从台湾买个正宗的吧

苏联刻模  加机头 方案正式敲定    图纸已完成  等几天去下料做转接件

网友:
好夹头 就是螺纹是英制的麻烦

网友:
我倒是想采购一个 MT3一体式柄的钻夹头

不知这一体式的是不是真的精度稍高一些

网友C:
連接桿+鑽夾頭+厭氧膠
功能近似於一體式鑽夾頭
但價格只有一半
請考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折腾啥铣床了?进口那个修好了?淘宝的台湾货假的太多。。找老蒋从台湾买个正宗的吧

不是我不幫忙
台灣保證找不到大陸的R8接頭
因為台灣的CNS標準是NT30
連進口的機器都要換成NT30主軸才進的了台灣
台灣五金行一般叫R8的夾頭是萬能磨刀機用的那種夾頭
沒辦法裝在銑床上

大陸朋友愛用台灣貨
台灣朋友反而愛用日本.美國.德國貨
我比較沒出息
買不起外國貨
夾頭用的是台灣安威的NT30-OZ25及NT30-OZ32夾頭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0 可以买13个单独的  2-3-4-5-6-8-10-12-14-15-16-18--20

难不成钻几个规格的孔,换装几次索咀?钻夹头是必需有一个,索咀用来安装铣刀好了,我的也是R8主轴,英制拉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連接桿+鑽夾頭+厭氧膠
功能近似於一體式鑽夾頭
但價格只有一半

嗯,帐是这么算的,我先前也这么算来着,可哪知道买第一套回家装上去偏摆接近二十丝,哦哦,是不是买到便宜货了呢,那再买吧,这次别买便宜货了,接杆咱不买便宜的,夹头咱也不买便宜的,妈妈的,装上机还是偏摆十五丝,我可是长期钻不锈钢小孔,偶尔也夹铣刀.这样的偏摆,伤不起!
  这次买了一体的,厂家说五丝以内,那俺就拭目以待了.这样的东西,老是让人没有信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帐是这么算的,我先前也这么算来着,可哪知道买第一套回家装上去偏摆接近二十丝,哦哦,是不是买到便 ...

天元兄有测试结果时,记得通知一下小弟,

我与你情况相近。也中数次吃亏下来。并且我从不买便宜货的还是中招了

我现在看上的是台湾的(不知真假) 380元 1--16(MT3)的自紧钻夹

也不知是不是真的会好一些。

论坛里有没有有过的朋友啊,也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