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问题求教

楼主(2013-05-28):
各位前辈,我的450,在飞的时候一直没发现什么异常,飞行的时候可以脱控飞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向左偏移炸机了,炸机前我在飞机的尾部操控。之后我怎么调也没调好,总是向左偏,就起飞不了,有人说是舵机的问题,可是我看了舵机一直工作正常,是在没搞明白,特请教各位了,谢谢了。

网友A:
1、3舵机看下行程是否一样呢!还是在起飞时向左偏?(如果是起飞时:当螺旋桨刚刚启动时会有震动使飞机与地面产生的、这时可能出现陀螺仪修正、飞机会偏)无副系统。

2、还是悬停时向左偏?

3、是有副 还是 无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舵机看下行程是否一样呢!还是在起飞时向左偏?(如果是起飞时:当螺旋桨刚刚启动时会有震动使飞机与地 ...

有副翼的,在飞的时候非常好,飞行过程中突然左偏,不给副翼调整的时间,然后就炸了。回来后换了浆,一直向左偏,直接飞不起来了

网友:
八成是左边舵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副翼的,在飞的时候非常好,飞行过程中突然左偏,不给副翼调整的时间,然后就炸了。回来后换了浆,一直 ...

1、先检查你斜盘行程是否一致

2、检查舵机(请问你用什么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