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刷机出错,VIP和PID都被清零了

楼主(2013-05-28):
刷写固件的过程中电脑突然宕机蓝屏。重启后再接入设备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用了几种方法都无法识别,java环境下的刷机程序报错  Did not find matching device for VID:0x483 PID:0xdf11 alt:0

扫描了下USB端口,报告如下

=========================== USB Port3 ===========================

Connection Status        : Device failed enumeration
Port Chain               : 6-3

      ======================== USB Device ========================

        +++++++++++++++++ Device Information ++++++++++++++++++
Device Description       : Unknown Device
Device ID                : USB\VID_0000&PID_0000\5&3FFCB76&0&3
Driver KeyName           : {36fc9e60-c465-11cf-8056-444553540000}\0031
Legacy BusType           : PNPBus
Class                    : USB
Service                  :
Enumerator               : USB
Location Info            : Port_#0003.Hub_#0005
Manufacturer Info        : (Standard USB Host Controller)
Capabilities             : Removable, RawDeviceOK
Address                  : 3
Problem Code             : 43 (CM_PROB_FAILED_POST_START)
Power State              : D3 (supported: D0, D2, D3, wake from D0, wake from D2)

        ---------------- Connection Information ---------------
Connection Index         : 0x03
Connection Status        : 0x02 (DeviceFailedEnumeration)
Current Config Value     : 0x00
Device Address           : 0x00
Is Hub                   : 0x00 (no)
Number Of Open Pipes     : 0x00 (0)
Device Bus Speed         : 0x00 (Low-Speed)

        ------------- Device Qualifier Descriptor -------------
bLength                  : 0x00 (0 bytes)

看来vid跟pid在宕机过程中被清零了,导致驱动无法加载,系统无法识别

请问各位高手,在这种情况下还有没办法刷机呢?

网友:
用笔记本刷 好一点 不会断电    我用的d7e 高手来吧

网友:
bootload丢失了吧。大大们还没空搞这个引导程序呢。看来要返厂了

网友:
大家看看这个吧,自己百度

打造CP值最高的跨廠牌發射機 Deviation

即可。

网友:
变砖了,D10的砖能复活么?

网友:
没刷过控,只刷过手机,这就是所谓变砖了

网友:
等答案 悄悄学习

网友:
我刷过DEVO 10
主要是驱动安装不完整,刷不了
怎么安装都不行,后来是手动安装
右键-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
找到(黄色)的设备
我的显示是-STM32之类的东西,不记得了
更新驱动-在你的(刷机程序)的安装位置
有个文件夹(driver)点击
如果可以确定,那你再刷一次,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