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穿云的都得用啥遥控器啊?是不是得信号放大啊?

楼主(2013-05-28):
像天地飞7或者DEVO 7E这个级别的遥控器可以做到吗?

网友:
他们是坐真机跟在后面的

网友:
楼上不要误导新手

网友:
同是新手,不懂,还是搜老贴吧

网友:
你那天看乌云密布 你也去穿下 哈哈 300米就够

网友:
同事新手,掳走同问

网友:
天9只飞高300来米的飘过,那时云低,有那么一两次钻进了云里~

网友:
FUTABA可以飞500m

楼主:
。。。每一个正经答案

网友A:
看论坛里的飞超远距离的多用的是72m的控+信号放大,论坛里关于FPV的可以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B:
我来给你正经答案吧。

远距离飞,遥控器还是用原来的,但是发射无线信号的高频头要换掉了。

高频头的做用就是把遥控器生成的PPM信号用无线方式发送出去。

如果你的遥控器可以直接换高频头的话,最好不过了。

如果不能换的话,一般遥控器也有模拟/教练口,这个口就是输出PPM信号的,也可以把远距离的高频头安装在这个口上。

还有更高级的,有人觉得远距离的高频头辐射太大,于是把远距离高频头和原来遥控器的接收机组装成一个转发器,然后放在车顶上,自己站在10-20米外,也能正常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给你正经答案吧。

远距离飞,遥控器还是用原来的,但是发射无线信号的高频头要换掉了。

好心人,太感谢你了,感谢你对我和楼里刚接触rc的帮助。感谢你把你知道的东西分享给我们。感谢你可能不止一次回答这问题但又不厌其烦的回复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论坛里的飞超远距离的多用的是72m的控+信号放大,论坛里关于FPV的可以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网友:
超距FPV 利器 1500M
EzUHF Long-Range RC RX - 8
http://www.immersionrc.com/produ ... 08%20CH%20Diversity
EzUHF Long-Range RC TX
http://www.immersionrc.com/produ ... ong-Range%20RC%20TX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给你正经答案吧。

远距离飞,遥控器还是用原来的,但是发射无线信号的高频头要换掉了。

经典!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