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FPV??

楼主(2013-05-28):
请教各位大师:在电磁条件复杂的山区(高压电线较多)飞
FPV
,要怎样配置
图传
和摇控呢??

网友A: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飞!

网友B:
高压线还较多·····
不要撞了工业线路··造成大面积停电··楼主要被请去喝茶的··

网友C:
在这样环境飞?除非你是电力公司的职工

网友D:
在 模拟器里飞 一定很爽 炸的再多 都没事

网友E:
这种地方飞太容易丢了。。。2.4g还靠谱些。图传用5.8吧。。。图像一丢马上返航。。

网友F:
山区。。。返航高度怎么设?低了不还是撞山么。而且,丢机后极难找回,有时飞机就在你头顶的树上,你也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