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問題

楼主(2013-05-28):
請教…WKM之前有看過影片,N軸直接向外丟出,它會自己再平衡…
遙控器的撥捍是在那個位置?姿態模式?GPS模式?

网友A:
记得改成立即启动模式~

网友B:
GPS模式,在出手的一瞬间(刚刚离开手)就需要掰杆启动电机,然后推高油门让其自稳,这时无需动副翼和升降,方向舵也不用动。
飞机越小,实现的难度越低,因为重量、惯性大的机架,抛出去时回正需要的力量就越大,很容易超过电机或桨的极限。
千万要记得,大机架别乱试,F450那种级别的机架可以一试。
另外,出手掰杆的时机很重要,早了割手,迟了……你懂的……
还有……往外抛射的角度最好有45°向上,尽量腾出更多留空时间和高度……原因嘛,你也懂的。

网友C:
玩这个不如玩3D,别用wkm,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