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震球式改尝试改挤压式减震,附带去除狗3鱼眼大法

楼主(2013-05-28):
原装的减震系统挂狗时高速或风大时会偶有高频震动的现象,挂稍重些地卡片机倒没这问题,所以尝试下改成以前DIY云台一直用的挤压式减震法。
原装是这种减震球结构的

加工出一块玻纤板,打好孔,下面原装碳板对应的位置打小孔。

悬挂根据个人的情况

装上电脑光驱拆下的减震胶,穿入螺丝,螺丝根部用热缩管加粗下,为的是减少与减震胶内壁的间隙。

红圈内上下螺丝的松紧程度关乎到减震的效果,太紧会产生高频震动,太松晃动会大,个人的经验是:挂上负重上螺丝刚好压住减震胶效果最好。

总结:从视频来看,稍高速或强风时(当天三级左右风),抖动仍然有,但没了偶尔的高频震动(如果螺丝上太坚就会高频震动,所以减震螺丝的松紧程度要多调多试),而有经验的模友都知道,高频震动用增稳软件是处理不掉的。这个减震方式的优点就是可根据负重调节减震,调得好可以去除高频震动,而且相对来说也要经济些。缺点就是该有的抖动还是会有,左右(方向)晃动稍大,但应当可以通过增加减震组或加大上下板来解决。
欢迎大家拍砖。

楼主:
附去除鱼眼大法,众所周知狗3的鱼眼是比较头痛的,前久按模友推介使用DeFishr方法去除鱼眼,效果不错,但也有些小技巧才能又拉直了画面,又尽可能少损失画面。

上面三图,视频是用全广角170度拍摄的,DeFishr里就有狗3的1080P拉选项,但从截图可以看出边缘变形比较严重,所以不建议使用

上面是用127度广角拍摄,使用狗1 的参数就能把画面拉拉平,画质也比较理想。

90度角画面变形不太严重,使用截图中的参数就可以拉平画面,但因为视角比较窄,不推荐使用。

网友:
记好学习,,备查。。。。

网友:
学习了,这两天也是在跟高频振动做斗争呢。

网友:
我的就是用光驱的减震胶的,怎么调都有高频振荡,你的贴很好对我很大启发

网友:
gopro 127度已经有画质损失了,这机器又没有光学变焦,缩小视角靠的是在170上截取部分画面做到的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13-06-27):
新人,帮顶,求罩,求带!

网友(2013-10-30):
内容好歹你网店上弄点说明书下载啊。 买了个微单云台。收到货没有任何说明书。 现在出现问题也不知道从何调起

网友:
除鱼眼后画面变小了?用acdsee都可以除鱼眼,但视频可以不?

网友:
收帖,回去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