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郁闷的炸鸡·····

楼主(2013-05-28):
飞的好好的突然锁不住尾巴了,后果就是炸了,不过下来后我发现导致炸鸡原因竟然是尾滑套出来了,郁闷之极我打过胶也拧紧了飞了好几十起落都没出问题怎么突然就滑出来了而且尾巴整体很顺滑太诡异了。损失大桨 横轴主轴 中联也变形了尾轴也弯了2个舵机臂,不过用易碎舵机臂还真是好每次都是断舵机臂很好的保护舵机。顺便吐槽一下植物牌3S电机散热真的不好现在天气热了连续飞了2个电后第三电的时候发现没劲了 而且电机声音还特别怪 马上下来发现电机烫的不行了只能休息一下了.上个图让大家看看

网友A:
这个缺陷我发现过,它扭出来的方向与尾旋翼的方向一直,摩擦大了就容易画出来,这地方我打了高强度螺丝胶再上上去的,要是这东西是反方向扭进去的就好了,应该属于设计缺陷

网友:
有人会说楼主没有练习自旋降落

网友:
Lz,你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缺陷我发现过,它扭出来的方向与尾旋翼的方向一直,摩擦大了就容易画出来,这地方我打了高强度螺丝胶再 ...

的确是个缺陷

网友:
锁不住尾巴在真可怕

网友:
对于这个位置我直接就是铆住

网友:
丁锦昊到此一游

网友:
新人来学习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个情况,后来发现这个滑套很软弱,拧的时候不能太过。其实是拧不紧的,上胶到位了就行了,再拧还能拧,实际上已经滑丝了。这种情况下飞,会突然连根拔,瞬间尾巴就失控了

网友:
的确是个缺陷

网友B:
是不是飞越的蟹爪?如果是那建议换掉

网友:
悲催的炸机

网友C:
多检查吧

网友:
一定要勤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飞越的蟹爪?如果是那建议换掉

恩 尾巴那块除了尾轴和铜套其他都是飞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检查吧

哎疏忽大意是一方面不过这个也太离谱了谁会想到这里出问题郁闷得很呀

网友D:
有关RP的炸鸡,,,

网友E:
我也是飞跃,,,看来要换了。。。

网友F:
我也试过两次了!~好在两次都是在调机的时候,还是要用牙签点螺丝胶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