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想说爱你--不容易

楼主(2013-05-28):
自从进了思凯利ncp后,一直在练悬停(选择的是新手模式),基本上是在家里练,在航模论坛潜水好一段时间也知道了一些皮毛,结果选择了性价比较高的ncp,诸不知该机一点也不耐炸,可以一个字来形容就是“脆”(塑料部分),就是轻微的碰撞不是这里就是那里烂的,塑料部分基本全部要换,不过在一些地方进行粘结之后还可继续使用,飞行高度在20cm左右,不过只飞了30-40电,金属部件的尾电机也坏了要换,但还没有大炸过。现在无刷版的也出来了,真不知是否还要买这无刷版呢???

网友A:
换个坑吧。。比如华坑

网友B:
耐炸的1000+,不耐炸的400+    不管你如何选择。最终RMB度得进他们的兜兜里,区别只是快与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坑吧。。比如华坑

要是换华坑的话,那这个坑就更加坑了,陷得就更深了。

网友C:
反正樓主有 nasa 701 控. 450塊買個冇刷空機玩玩, 感受一下冇刷的動力和連飛幾電的樂趣.
把現在的有刷的當備件用.

网友:
买个scp玩吧,比ncp耐操,不行试试国外的mcpx

网友C:
scp 單機價錢吸引. 如之前燒主板的問題已經解決, 也是值得玩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cp 單機價錢吸引. 如之前燒主板的問題已經解決, 也是值得玩的.

问下烧主板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现在插电怕冒烟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换华坑的话,那这个坑就更加坑了,陷得就更深了。

有些坑蹲的人多,可以边蹲边聊,有些坑旁基本没人。。。只能自个蹲到脚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炸的1000+,不耐炸的400+    不管你如何选择。最终RMB度得进他们的兜兜里,区别只是快与慢吧

弱弱的想问一下这1000+和400+是指rmb还是其它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坑蹲的人多,可以边蹲边聊,有些坑旁基本没人。。。只能自个蹲到脚麻

真是难以抉择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是难以抉择啊

fbl100有想过吗?不过驰远的控功能扩展性有点弱。机机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fbl100有想过吗?不过驰远的控功能扩展性有点弱。机机还可以。

想过,但好像fbl80机动性耐摔方面还要好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过,但好像fbl80机动性耐摔方面还要好是吗?

直线舵机的都相对耐摔,但是有点基础玩80是不错的,不然你会觉得他很滑溜。那机子是有点争议,会玩的说好玩,没心玩的会觉得坑。。。
选择走驰远路线是他最近要推出架130级6通,很多人都期望他能成为山寨130X吧。。
要说到性能,练倒飞,那是B牌(blade)机子了,我第一架翻得好的是ncpx.只是ncpx修起来太蛋痛了,这时就能体会到国产机的好处了,一堆配件不怕没的买。不然就是mcpx,机子成熟。玩久了,真心不想玩国产机了,它太听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下烧主板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现在插电怕冒烟啊。

問題是否真的解決了, 相信只有華牌自己知道呢...

网友:
我已经出掉了,心情无比的舒展,真心讲句,NCP就遥控和主板值得,其他就是垃圾

网友E:
SCP炸吧,随意炸

网友:
160买无刷回来改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樓主有 nasa 701 控. 450塊買個冇刷空機玩玩, 感受一下冇刷的動力和連飛幾電的樂趣.
把現在的有刷 ...

也有这样想,但很担心它的耐炸没有改进仍然和ncp一样,又要买不少的配件维修,我买的配件已不算少了,如要和v911比的话那真是一个天一个地,玩911到要换主电机的铜齿了,因为铜齿以磨损到无法玩了,还有它的轴承虚位太大了。如要是有911的一半耐炸就让人开心得不得了了,那它一定是一个热销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这样想,但很担心它的耐炸没有改进仍然和ncp一样,又要买不少的配件维修,我买的配件已不算少了,如要 ...

4通jj 和6通jj 是沒辦法比軟耐炸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CP炸吧,随意炸

很难才炸得烂吗?耐炸程度接近V911吗?不是说这主板老是烧的吗?号称“冒烟机”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很难才炸得烂吗?耐炸程度接近V911吗?不是说这主板老是烧的吗?号称“冒烟机”了!

我已经飞了一百多起落了,炸鸡无数,就坏了只舵机,主板啥的问题都没有,那些冒烟的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F:
SCP耐炸性还不错,如果不改舵机臂,中到大炸可能报废掉价值30的舵机。我前段时间刚一口气买了3舵机,刚换上好的。主板升降MOS就烧了,气的我啊。NANO CP主要是塑料原料用的有问题,如果该掉的话,那性价比就真的很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已经飞了一百多起落了,炸鸡无数,就坏了只舵机,主板啥的问题都没有,那些冒烟的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

谢谢你的回复,看了你写的一百多起落炸鸡无数才坏了只舵机,主板啥的没问题,我才约四十电除了塑料烂硬件的尾电机一个陀机坏了一个电池坏了。知道了这些对比我心中也有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SCP耐炸性还不错,如果不改舵机臂,中到大炸可能报废掉价值30的舵机。我前段时间刚一口气买了3舵机,刚换上 ...

是啊,ncp肯改的话那它是性价比不错的JJ了,再加上它现在以出无刷的ncp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SCP耐炸性还不错,如果不改舵机臂,中到大炸可能报废掉价值30的舵机。我前段时间刚一口气买了3舵机,刚换上 ...

應該是膠原料的問題. 如改用scp or fbl 100 的原料, wasp nano cp 無刷版就超級性價比高了.
另外, wasp nano cp 的電子原件和程式不錯呀. 都沒聽說過因接收板問題而返厰的.
相反, 我的 gcp, mcp, ladybird 的接收板, 都最少返過厰1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膠原料的問題. 如改用scp or fbl 100 的原料, wasp nano cp 無刷版就超級性價比高了.
另外, was ...

是啊ncp它的电子部分还是不错的,主要是塑料问题,过了这关就是不错的机子性价比特高了,你的华XX每次返厂维修贵吗?运费自理?还有损坏的配件费用自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ncp它的电子部分还是不错的,主要是塑料问题,过了这关就是不错的机子性价比特高了,你的华XX每次返厂 ...

運費自理外, 試過免費維修, 試過20-30塊材料費.
以前他們強調免費維修, 只收材料費. 現在聽說要收20塊... 請知情者確認一下.
說實話, 收費算合理, 但接收機的耐用度就不合理了. 試過2天沒玩, 一上電池就出煙燒掉 (gcp 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運費自理外, 試過免費維修, 試過20-30塊材料費.
以前他們強調免費維修, 只收材料費. 現在聽說要收20塊. ...

你的gcp也是一上电就烧?看坛上大多是scp烧主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gcp也是一上电就烧?看坛上大多是scp烧主板啊。

對呀, 不過這最少是1年前的事. 那gcp接收還是用2801pro 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膠原料的問題. 如改用scp or fbl 100 的原料, wasp nano cp 無刷版就超級性價比高了.
另外, was ...

问一下,那能不能把ncp的电装,转移到scp或者gcp的机架上去呢

网友:
纵观各种小鸡,只有地平线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坑蹲的人多,可以边蹲边聊,有些坑旁基本没人。。。只能自个蹲到脚麻

这个回复牛逼,貌似我就是这个心态,所以才蹲华坑的

楼主:
真希望ncp厂家可以跟进,改善他们的不完善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