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银铜钎焊的兄弟进来。关于钎焊助焊剂的问题。

楼主(2013-05-28):
现在用的助焊剂,非常容易潮解,钎焊完了没清理,放了一两个小时以后一摸,表面全是湿的。

因为焊的是方钢管,外表面的助焊剂可以清理掉,但内表面的就完全没法清理了,就怕其吸潮,时间长了使材料生锈,最后锈穿(材料是40*40*2的方钢管)。

有没有用于银铜钎焊的,不潮解,不腐蚀母材的阻焊剂?

网友:
我倒是焊过铜管,助焊剂见了高温,是狠硬的,再就是焊时给焊条加热,粘助焊剂,到没有发现有助焊剂残留。

网友A:
焊完得清理下,能焊铁的氟化物比较多,不是很好处理。楼主用的什么热源,氧加乙炔煤气之类?

网友:
钎焊用来焊方管铁之类的没见过。一般都是用来补散热用的水箱散热排。我见的主要是用来焊水箱的散热片。你搞个工作台也想太多了吧。拿出去焊或买焊机贵,就自己买方管和角铁用螺丝上紧吧,怕不够好就再拿外面找人点几下焊那就没几个钱。

网友:
容易潮的助焊剂?会不会选错东西了?我知道铝焊粉很容易潮,银焊料和铜焊料应该不容易潮的呀

网友B:
我用的是高银条的助焊剂 ,不潮。

网友:
焊铁管应该用黄铜焊条和硼砂。

网友:
以前焊过铜管,不要用助焊剂的,不过助焊剂在高温下会挥发的,基本不会残留

网友:
都是用硼砂的 怎么会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完得清理下,能焊铁的氟化物比较多,不是很好处理。楼主用的什么热源,氧加乙炔煤气之类?

丁烷+氧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高银条的助焊剂 ,不潮。

求助焊剂名称。

网友C:
焊铁管98%用电焊。结实便宜。跑铜焊太浪费钞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铁管98%用电焊。结实便宜。跑铜焊太浪费钞票。。

没焊机,只有焊空调的那套,焊丝挺便宜的。

如果电焊,还要买一堆东西。而且还要现学。

关键是老妈在,不许玩电焊。

网友C:
看起来楼主是修制冷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楼主是修制冷设备的。

不是,几年前买来玩的

网友D:
我铜焊的时候,助焊都用硼砂,      硼砂一般分两种,无水硼砂和十水硼砂!

十水硼砂焊接时遇高温会膨胀起泡,  无水硼砂一般起泡少,    铜焊药301的主要成分,我估计也就是无水硼砂而已

焊接后,硼砂变成玻璃状残留,  一般都在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铜焊的时候,助焊都用硼砂,      硼砂一般分两种,无水硼砂和十水硼砂!

十水硼砂焊接时遇高温会膨胀 ...

求教,焊接后变成玻璃状的硼砂残渣如果不清理的话,会不会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变湿?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焊接后变成玻璃状的硼砂残渣如果不清理的话,会不会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变湿?

我焊刀的时候,表面硼砂残留物一般都砂轮磨掉了,没感觉会变水....
硼砂大概就相当于焊条的焊药皮,  硼酸类的物质。

有资料上写,焊接后的硼砂残留物可以用水清除,好像是高温入水,清除残留! 如果你那里的环境湿度大, 可能会吸空气中的水吧,  仅限猜测。

我没试过,  焊刀以后,入水,刀头会炸裂的!

网友:
看到电冰箱焊接后的焊药残留物根本就不清理。用好多年的电冰箱还是那个样子。玻璃状残留估计不会吸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