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用减速电机坐攀爬的动力行不行呢

楼主(2013-05-28):
穷人想玩攀爬。成品买不起。突然想d一个玩玩。想到了淘宝上卖的减速
电机
。不知道可不可以代替攀爬波箱。然后直接传动车轴呢。不知道可不可行。有什么技术问题么?谁知的?

网友A:
成本不会低很多,而且做的也没有成品好看精度差很多
舵机,电调,车架,轮胎,避震,车桥等等还是需要买出来的

网友B:
其实就是减速电机组,只要扭力够大就行

网友C:
要省就省到底吧,买1大1小两个减速电机,一个动力,一个转向
再买两个差速,做个外包壳当前后桥,装FM控搞定,精度就不在考虑之内了

网友D:
自己想D一个玩 不要求过高还是可以的

网友E:
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做起来不简单,要找不少资料才行。
很多细节啊。我头都快想爆了。主要几个桥不好做,没设备弄不出来。还有转向,减震。不太好弄。

网友E:
楼主消失了吗,有空一起讨论讨论可行性

网友F:
我也在做和你的想法一样,

网友G:
要是电机功率不够,可能车子会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