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发现皮带驱动齿磨损严重啊 换了新的上去

楼主(2013-05-28):
大概300个起落  左边是从对转齿上拆下来的  右边是个尾轴  拿来做对比

网友A:
300个起落也该换了。
这齿一看就像是暴力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个起落也该换了。
这齿一看就像是暴力拆解……

正解  问咯飞越MM 没货  只好自己先暴力换一个 到时候换新的

网友B:
这齿轮怎么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齿轮怎么拆下来

老虎钳有个凹槽的  把轴卡在里面就敲下来了

网友C:
呃...三百个起落还没炸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呃...三百个起落还没炸弯...

不是尾轴啊。。。

网友D:
应该用塑料做才对

网友:
我一会也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用塑料做才对

那不是更快

网友:
我都稍微上点油,后来发现这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