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400W伺服做车床主轴,闷车了,伺服保护,解决哪一项能让伺服不启用保护

楼主(2013-05-28):
试用400W伺服做车床主轴,闷车了,伺服保护,解决哪一项能让伺服不启用保护,用的是位置模式,吃刀0.4mm,突然闷刀,主轴立马停转,这样很危险,请万能的坛寻求解决方案

楼主:
继续问题,启用m03 转速1000,也启动不起来,得转速小点值慢慢升起来,看来伺服做主轴动力要克服好多问题,用0-10V调速还没有试,看来不行就得改用模式了

网友:
我也一直想这么干·还没尝试呢·?请问您用同步带减速了吗~?还是直连?

楼主:
2.5:1同步带

网友:
关注,我也想这样做,不知道LZ的传动方式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加一个棘轮上去

网友:
哦,是不是传动比可以再大点·一般伺服可以到4500转,您进大多块快?车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棘轮上去

现在的噪音都够大了,加了棘轮那还了得

网友:
吃多了。0.4

网友:
要不加单向轴承安静点

网友:
伺服有报警输出,接个信号到控制那急停就是了,启动应该可以改加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噪音都够大了,加了棘轮那还了得

棘轮只有在伺服抱死时候工作 平时是固定件 不工作的   没声音   就和自行车的脚踏一个意思

网友:
魔鬼大哥·,刚才认真拜读了您用mach3恒速主轴控制,请问您的码盘16个槽是不是有一个宽点,用来定原点?还有能知道下在软件里怎么设置吗·?

其实我感觉要是能解决恒速问题,就不用上伺服了

网友:
关键是在外圆直径多大的情况下吃刀0.4mm,闷车。400W伺服不至于吧。直径80mm以上吃刀0.4mm,就是蛮干。

网友:
400W的电机有些小了。伺服的报警确实应该与急停连接,这样安全也保护机床刀具等。

网友:
400W的伺服电机做车 床的动力 太小了,但的确不知你 车床是多大的,反正, 我的车床是:CM0620, 用的是台达1000W的伺服电机做为驱动力,正常使用

相当有力,它的扭矩是4.7N/M

网友:
你可以试试转矩模式,闷车不报警。

网友:
加大转速比

网友:
应该是有个参数设置报警门槛的,或过载次数等。这个是可以取消的!
不过我觉得主轴的伺服应该是工作在转速模式吧???反正我这边给主轴厂配的都是转速模式。
再有,可以设置转矩限幅,不让伺服控制器超过保护转矩,从而引起保护、停转;
如果卡转了,说明转矩值肯定不够用了,可以减小进给量解决。

楼主:
今天下班把主轴的4个6008内径40外径68的轴承换了四个进口的,暴力安装,还好精度还在,继续调试伺服,对照说明书一项一项改,还是用位置模式,改进了停转时的啸叫,运转中的噪音,同步轮还有点偏心,摩擦声还存在,天晚了,明天继续将过流调大一些,400W还是很给力的,车出的丝全是蓝色

网友B:
车出的丝全是蓝色
看来是干钢了·,还是高速切削· 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