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动力系统的观点是否正确?请大家评断!

楼主(2013-05-28):
制作的飞机只讲究能飞起来,只飞三分钟,飞得平稳,就象真实飞机在飞行,从这样的要求出发,
电机
及螺桨应该怎么选?当然还有电机,想尽量控制动力系统重量,是不是应该采用高KV的电机?当然还有
电池
是高放电倍率的!这样的看法是不是有点钻牛角尖?联想到前面那 个翼展两米重量只有二百克的波音,这样的看法正确吗?高KV电机及高放电倍率电池也就意味着能控制飞行重量,这样的看法正确吗?怎么样才能达到这样的设计目的?

网友A:
继续潜水吧..那个波音是个气球...稍微有一点点动力就行.. 高KV小浆 低KV大浆....这是不变的理什么重量不重量..只要不是F3p这种对重量要求极致的飞机..稍微重点都没事...

网友B:
在保证刚性的前提下,能轻则轻! 高KV小浆 低KV大浆

网友C:
问题太多了,先下载资料看吧,上百度文库搜索下载

网友D:
LZ对飞机那些要求,重点是飞机的设计,而不是动力的选择,另外,飞机不是越轻越好,正常情况下,能把翼载荷控制18-25G之间,是最好的,不然一两级风就可以把飞机吹偏。上下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