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纲的攻丝怎么这么难

楼主(2013-05-28):
M3的不锈纲内螺纹攻丝攻不动啊,用专用的含钴丝锥攻还是很难,是不是要用专用的润滑液配合攻丝?

网友:
要用专用的钴钻,估计是丝锥不行,我买的就挺好的,M3,M4的都可以轻松搞定,沙发坐给

网友:
必须用不锈钢丝锥,含钴的那种,攻丝的时候加点机油,底孔可以略微打大一点

网友:
孔略大,加油应该可以的,只要别太垃圾的丝锥。

网友:
不锈钢攻丝,底孔应该比碳钢稍大一点,加点食用菜油就很好弄

网友:
我手工攻了有上千个眼了,经验1不锈钢杂质要少板材要好,2用含钴丝锥而且不能杂牌。3加机油或者肥皂水4底孔按标准5要慢要有耐心,多回回

网友:
个人到是攻不锈钢不难“有前提的幺”只是攻铜,到是进是吱吱的,出是嘎嘎的,怕怕的,断掉的。

楼主:
M3的底孔按标准是2.5,我现在都打2.6了,进到5mm深度的时候,很紧很紧,继续攻基本 就断,即使多退少进,还是断里面了,郁闷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辛辛苦苦用不锈钢螺丝车了个锯片铣刀杆,结果攻不了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M3的底孔按标准是2.5,我现在都打2.6了,进到5mm深度的时候,很紧很紧,继续攻基本 就断,即使多退少进,还 ...

m3攻进5mm基本差不多了,丝扣:直径>=1:1就合格了

网友:
油多点。。多回回,孔别太小

网友:
一定是攻歪了!!!

网友:
有不锈钢攻丝油的 还有用那种螺纹的丝攻很轻松

网友:
看是那种不锈钢了 304  我只敢攻M5  再、小的   我宁愿改设计换材料。

网友:
用酱油,不用其它油,超轻松.

网友:
m3标准是2。5的底孔,但是不锈钢建议钻到2。7才好攻些

网友:
加点阿拉丁神油

网友A:
奇怪了
怎麼那麼多人說要用含鈷的螺絲攻呢?
鑽頭裏添加鈷這種金屬
可以改善鑽孔時的紅硬性
也就是可以提高退火的溫度
使鑽頭不至於那麼快的軟化而變鈍

螺絲攻則不同
用攻牙機頂多也只有20 m/min的線速度
應該沒人看過攻不鏽鋼時工件會發熱到變紅吧?
添加鈷在螺絲攻裏實在是太浪費了
正常的廠商也不會加這個
一般市售名牌螺絲攻(osg.yamawa.tone.is......)
材質幾乎大同小異
機械用螺絲攻永遠只會選用skh51.skh56及skh58三種鉬系的高速鋼
手攻更不用說了
便宜的只用sks
貴的用sks2
所有的材質表裏都看不到鈷這個元素
唯一的例外是cpm(粉末高速鋼)
但裏頭的鈷是燒結時的黏著劑
沒加鈷粉進去燒出來還是一團粉
雜牌的cpm就會改用銅或鎳作為黏結劑
當然裏頭也不含鈷了

不鏽鋼其實硬度不高
但是屬於和鉻鋼.錳鋼同一類會有加工硬化的黏性材料(日文叫難削材)
所以不鏽鋼螺絲攻的切削角及溝型是和一般的螺絲攻不同的
當然表面處理也不同
大多會採用酸化處理以減少金屬的黏著性

廢話的理論說完了
說點實際的吧
螺絲攻要攻不鏽鋼
老手會用砂輪機修磨後再攻(改變切削角及溝型)
一般人沒那種本事
所以只能用黏著方面下手
也就是添加潤滑劑來降低不鏽鋼的黏著性
教科書裏是教使用豬礦混合油
工廠一般是使用市售攻牙油
兩種都沒有的話
機油或沙拉油總一定會有
個人經驗複方比單配方的好用
也就是兩種不同性質(礦-植,植-動.礦-動)的混合油比單獨的好用
固體(牛油,豬油,棕櫚油.椰子油)的比液體的好用
千萬別加醬油
醬油不算油
加醬油和加水是一樣的道理
鑽孔時還有降溫的作用
攻牙時完全沒有潤滑的作用
加上醬油裏的超高度氯離子
若不洗乾淨
304不鏽鋼一樣慢慢的爛給你看
你的工件會變的不耐用的

网友:
终于看到高手了........睡觉...

网友:
偶偶在模具材料店买到一种(3道一套的手攻),偶偶一般只用第1道和第3道,攻304十分轻松。听老板说是富士地。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怀揣菜刀低头猛走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
怎麼那麼多人說要用含鈷的螺絲攻呢?
鑽頭裏添加鈷這種金屬

又学了不少知识和经验,谢谢您的贴

网友:
也许是打底牙时,表面硬化了吧
我有一次不太良好的经历与楼主分享
一次我也是打小孔,查数据得底孔为N 于是我自作聪明的一次性选了一个钻头。打下去
因为我胆小于是打的很慢。估计是表面硬化了,在后面的攻丝中,丝锥“啪”一下完了

反正工件也完了。于是以作测试的角度,再随随便便打一个孔,这次打得随手了,顺路加了点油
反正也是断了了半的丝锥了。头上磨一下,也乱攻。
杯具的意然攻好了。

现在我很少有不锈钢作的东东,于是没有更多的经验,我只是在猜是不是楼主也是一样的,在加工底孔时,把村料表面硬化了。

网友:
委员长估计是不了解大*陆(监控)这边的丝锥的质量。。。普通丝锥干不锈钢根本不行。。。两下不行了

网友:
买来丝攻要磨成头攻和二攻二支,同时牙型前角要修磨,开大点便于出销。但砂轮要修成锐角,有金刚砂轮最好。

网友:
买根好丝锥试试
我用上工的 最小M4 加机油 攻的时候感觉只是比普通碳钢稍紧些 别的问题没有

网友:
手攻歪了也是个原因,越往里去,阻力越大,开始定型最好上机器,歪了就难修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