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驰和伟恒声组

楼主(2013-05-28):
本人想买个号手1:16的遥控虎 然后改成比例控制加上声音  目前天地飞的控已经买回来了 想问下 威驰、伟恒的虎式坦克主控板和声组 哪个更好些呢 还请诸位用过的坛友说说 我参考下  还有顺便收个号手1:16遥控虎 成色好些的吧 内部电路可以不要
伟恒声组是不是采样于这个虎式131的声音呢 听着很相近 但是这个坦克声音貌似和田宫的虎式声效不同呢 到底哪个比较正确呢
还有威驰声组有虎式和虎式131之分 我听了一下 两种声音还是有差别的 想问下这个虎式和虎式131有啥区别呢

网友:
伟恒声组!

网友A:
其实还有其它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有其它选择

额 TK22的那个装弹的声音不错 但是我还没适应呢 不过如果最后能适应可能会考虑 哈哈
我的VS豹2A6电路全部改完了呢 不过在等后驱动轮 感谢电路方面的指导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有其它选择

支持TK22 至于为啥 上帝兄懂的

网友:
哈哈,其它的板子我没试过,但是TK22的音效我很满意,开炮和机枪的声音很清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TK22的那个装弹的声音不错 但是我还没适应呢 不过如果最后能适应可能会考虑 哈哈
我的VS豹2A6电路全部 ...

TK22是可以設定有裝彈聲或無裝彈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有其它选择

呵呵……支持TK22!你懂的。

网友:
我用过伟恒,感觉不错,声音仿真度高,音效不输田宫了。

网友B:
伟恒和威驰都很不错,TK22个人不喜欢

网友C:
我的vs t72 用的tk22 ,很满意,除了临场感很强的声效,还有丰富的功能设置,一个索尼遥控器搞定,很方便。美中不足就是上帝兄没提前说还有针对VS对战 的TK22V ,话说上帝兄,现在TK22V有了么?

我现有的几种坦克,声效对比下来排名如下,可做参考:

田宫豹2 > 1/24 vs t72 (tk22) > 双流虎王(威驰)> 田宫 1/35 2.4G 豹G > vs 原装 > 恒龙原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vs t72 用的tk22 ,很满意,除了临场感很强的声效,还有丰富的功能设置,一个索尼遥控器搞定,很方便。 ...

tk22和VS啥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tk22和VS啥关系

VS 是RC TANK 的一个品牌,跟恒龙,田宫一样,TK22 是声组,对不同品牌的坦克有不同设置和功能,TK22不支持VS坦克之间的对战功能,新出的TK22V支持VS的对战。不知这样说清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VS 是RC TANK 的一个品牌,跟恒龙,田宫一样,TK22 是声组,对不同品牌的坦克有不同设置和功能,TK22不支 ...

哦 tk22是不是可以兼容VS的内部电路插头呀 根本不用改插头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tk22是不是可以兼容VS的内部电路插头呀 根本不用改插头之类的

部分插头要重新做,一般都是小的杜邦头,VS是1/24的,内部空间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伟恒和威驰都很不错,TK22个人不喜欢

上帝哥,是不是不用TK22也能改控的?大不了我声音不要了。或者说我用原车的声组。可以吗?求指导,我是完全新手

网友:
我有一套闲置的威驰声组电调,需要可以站短我

网友E:
伟恒声组,我喜欢那个音效。太毒了。tk那啥,枪炮太脆了吧,完全没有那种浑厚的震撼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上帝哥,是不是不用TK22也能改控的?大不了我声音不要了。或者说我用原车的声组。可以吗?求指导,我是完 ...

额,上帝哥。。。。。。还是叫我轮胎的好之前威驰和胖胖包包有出不带音效的改装电调,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卖了,还是建议伟恒威驰直接一步到位,毒死不偿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伟恒声组,我喜欢那个音效。太毒了。tk那啥,枪炮太脆了吧,完全没有那种浑厚的震撼感。

那表示你的喇叭低頻響應太差了, 建議接個全音域的喇叭, 你就知道TK的音質到甚麼程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上帝哥。。。。。。还是叫我轮胎的好之前威驰和胖胖包包有出不带音效的改装电调,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

伟恒威胁词是设么型号得

网友:
呃,TK的音效要靠一只好的音箱来发挥,我曾经发过一个田宫虎王用TK22改装的视频,TK22用田宫音箱发挥出足够强的效果,田宫音箱很不错,其实只要是3W4欧全频音箱就足够,效果不会比田宫差,当然我一般只是为玩家提供多一种的选择,各家电调声组各有特色,选择权最终在玩家手中,玩家心中自有标准,多对比,多了解,相信一定能选到适合自己的电控装备。

祝大家玩的开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表示你的喇叭低頻響應太差了, 建議接個全音域的喇叭, 你就知道TK的音質到甚麼程度了.

也不是我的喇叭啊,是tk那个啥放出来的视屏。所以不能说是我的喇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