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一种航模材料,质量不错 又有韧性,而且硬度还不错,元芳,你怎么看

楼主(2013-05-28):
各位路过都留下宝贵的意见,我应该用它做一个试试 元芳!你怎么看
我觉得属于防炸鸡的不二材料,家用儿童保护泡沫板 EVA板
(EVA泡沫地板是由乙烯(E)和乙酸乙烯(VA)共聚而制得,英文名称为:Ethylene Vinyl Acetate,简称为EVAEVA的特点是具有良好的柔软性,橡胶般的弹性(以我的实践觉得1cm板和4mm的硬纸板硬度不相上下,且永不折断) ,在-50℃下仍能够具有较好的可挠性,透明性和表面光泽性好,化学稳定性良好,抗老化和耐臭氧强度好,无毒性。与填料的掺混性好,着色和成型加工性好。 EVA可注塑、挤塑、吹塑、压延、滚塑真空热成型、发泡、涂覆、热封,焊接等成型加工 )
各位都见过吧,硬度适中,质量相对不错,有韧性,不易弯曲,大多数厚度在1cm左右 60*60和30*30两类,各位有用过的吗, 有光滑面的
我觉得如果可以应用在航模上,是新手防炸鸡的不二选择,(新人观点,不许笑,就是笑也要有理由

补充下 运动鞋的鞋垫都见过吧 不知道性质就拿出来摸摸 感觉感觉 他就是大约4张鞋垫的硬度

网友A:
用在什么部位呢??

网友:
不能太软了,不知道这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什么部位呢??

最容易摔坏的地方,机身 电池仓薄弱处和机头,机翼就用硬度更大的材料,

网友B:
密度大强度低,不能用

网友:
接近橡胶,软啦,没有刚性,另外密度偏大。可做机轮。

网友C:
可系重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度大强度低,不能用

你用过吗,不做机翼应该没问题,比一般泡沫板好多了价格5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系重量呢?

未知呢,市场上有好几种纹路粗糙程度不同的种类,等你实验吧  我还得潜水呢,好多要学,离制作相对来说还早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过吗,不做机翼应该没问题,比一般泡沫板好多了价格5元左右

看你是要承受扭曲剪切力,还是仅仅是要个外形
仅仅是要外形的话,密度太大了,这个可以承受人的重量,空气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你看不管什么泡沫材料,用在飞机上的,都是空气占绝大部分,材料占小部分。很大的气泡结构。
如果是承受扭曲剪切力,真的远不如轻木。
所以EPO和EPP是主流,因为密度小,所以可以靠体积获得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是要承受扭曲剪切力,还是仅仅是要个外形
仅仅是要外形的话,密度太大了,这个可以承受人的重量,空 ...

哎,都怪自己不好好学习,

网友:
那天找一块看看

网友:
材料 只起到外形作用的材料是最烂的材料,

网友:
这个很贵~~估计新人不会喜欢买这么贵的东西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