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喜闻乐见的事情发生了,顺便求教原因(APM)

楼主(2013-05-28):
先上图,满足高手们……

,作为小白,我已经非常注意安全了。潜水不少时间,但我碰到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大家帮帮忙找找原因:

我的机器是APM 2.52,SK450,2212电机,1047桨(自己作了平衡),带GPS ,用APM默认参数的稳定模式飞

机器飞的其实还行,有点偏,可能是水平没做好的原因,所以飞起来要稍微手动调整,否则会偏跑。但关键是,飞一会儿,突然机器左右一摇晃开始失控(先不翻转,但乱跑),马上收油门,但恐怖的来了——遥控APM没有反应(油门和方向均是),且突然加大油门(应该到了最大)至机器翻转。

我就是扑上去让它别乱跑,准备拔电池线受伤的。上面几次飞已经出现2-3次类似情况了,今晚我还重新下载过固件(但配置好像不会因为下载固件而重置,即会用回之前的配置),结果照旧。

以上是YAW PITCH ROLL 其中绿色为PITCH。我还把LOG放到了附件,最大数值的为最后一次炸鸡的LOG。

我的问题是:产生这种失控、遥控无法控制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谢谢~

2013-05-28 21-44 18.log

2013-05-28 21-44 18.kmz

2013-05-28 21-44 17.kmz

2013-05-28 21-44 17.log

网友:
慰问一下先

网友:
螺旋桨桨尖打到,鉴定完毕。

网友A:
好似女人的手,女模友?

网友B:
我草,06年的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草,06年的新手

之前注册的,但最近才真正开始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似女人的手,女模友?

这位抹油,集中注意力!

网友C:
虽然我不懂,但是 四轴可以用不是同样型号的 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不懂,但是 四轴可以用不是同样型号的 电机?

均是朗宇A2212电机,可能图片拍的不清楚

网友:
兄弟小心点呀

网友:
带GPS就是容易出事!

网友:
这种情况少见,只能换个飞控试试

网友:
是否自身或飞场附近有干扰源?或者遥控器有问题,瞎猜。很为LZ的伤......  因为我也伤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我不懂,但是 四轴可以用不是同样型号的 电机?

都是PS惹的祸,呵呵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种情况~

网友D:
用USB 接APM .TERMINAL 界面按三下回車.等待一下.輸入SETUP 回車輸入RESET .跟手Y 就會重置所有參數.
重置後請記得重做一次電調校准.磁力计參數.机架朝向設定(最好放係桌面做.手震會影響APM 做不好起飛後會向某方向偏,請重做)做好APM 防震.不要硬接APM.JJ震盪影響Stabilize.在氣壓計加海綿.(看不清你圖片 APM係硬接同有無君海綿).看你說明.建議將RATE Stablize 參數調低.根據JJ 姿態再調整此參數
你是由電調供電嗎.APM 教學建議由一個電調供電(理由係電流會影響APM).不要四個同時供電.其他三個只接信號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USB 接APM .TERMINAL 界面按三下回車.等待一下.輸入SETUP 回車輸入RESET .跟手Y 就會重置所有參數.
重置 ...

好,按你说的,我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