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MWC有以下问题么?

楼主(2013-05-28):
1.你们的MWC调好自稳后.下次通电时,如果通电时机子为倾斜状态....放平机子后.水平时别是正的还是斜的?
我的如果通电时机子是斜的.那么机子放平后,水平也会是斜的~怎么会?
2.你们的机子起飞时.会自旋么~如果会.是一直自旋还是旋到一定角度就不旋了?
我的机子开住磁罗盘时,就会发生上面的情况.是正常的么?

网友A:
通电是校准陀螺仪,不是校准加速度。加速度需要专门下命令校准。
通电的时候,最好是水平的,而且不晃动就行了。如果晃动了,就有可能姿态不对。
========
罗盘打开之后,如果不打舵,航向就不变。有时候被风吹偏了,他会再慢慢转回来。

楼主:
对的大哥!
我就是想说
为什么我的MWC每次通电后感觉,如果放得不够平...感觉超过一定度数,如10度这样.通电的话.就算不动它...它的水平放平后就是歪的.难道每次让我找个100%平的地方放平了再通电?在家里我是设过水平的.
(现在我都是找个大概平的地方.通电.不是歪得很夸张.它还是可以水平.只是不明白.如果太歪了.就无法自动水平?)
还是我像这个大哥说的这种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0855&extra=page%3D1
1.在acro模式(即headholding模式)下修正
每次电源启动时,陀螺仪传感器都会被重新校准,但你也可以手动校验陀螺仪:
2.在stable模式(即ACC模式)下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