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华科尔rx601的接收怎么插线

楼主(2013-05-28):
小弟新手一枚,配了一个华科尔rx601的接收,控是d7e
飞机是450的有副翼,陀螺仪是GP790,舵机410x3,锁尾舵机420x1
请问我应该如何接线

网友:
看说明书啊

网友:
用601啊,小巧,不过控里要调整下出厂的默认通道设置(把GEAR通道改为接尾舵的感度通道),LZ还是好好研究下吧,一两句话讲不清楚

网友A:
正常接啊,就是吧aux2的感度调到gear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接啊,就是吧aux2的感度调到gear就行

AUX2 在哪里,请问

网友A:
6通的没有aux2,所以要在控上把陀螺感度从原来的aux2通道改为gea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通的没有aux2,所以要在控上把陀螺感度从原来的aux2通道改为gear

完了,7E孔上没有改通道了,早知道买RX701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完了,7E孔上没有改通道了,早知道买RX701了

你XG8卖掉啦,7E没有配置输出选项吗?

网友:
早卖了,呵呵,只玩小鸡了,明天我看看,有没有输出选项再来问你

网友:
7e肯定有可以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XG8卖掉啦,7E没有配置输出选项吗?

有配置输出的选项,但是不知道怎么改?能指点一下吗,就是先把线从AUX1拔掉,然后插到GEAR接口里面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XG8卖掉啦,7E没有配置输出选项吗?

我用的 EBAR  V2  有图有真相,帮忙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 EBAR  V2  有图有真相,帮忙啊

怎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了

求教输出配置,是怎么弄的,我现在把PIT的线插在AUX1,飞机能飞,悬停也好,但是一碰方向摇杆,就金鱼尾,控制不住,是不是控里面要设置

网友:
会不会是陀螺上尾舵机方向反了,
ebar v2没有感度线了,只要在陀螺上设定感度就行,控里的感度是没用的,悬停没问题,说明3个舵机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