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冷门的步进驱动器

楼主(2013-05-28):
重来没有见过有人用过TMC262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我在上网时看到有人说这款芯片很好,刚好我的雕刻机由于立柱的问题没有进展,就花了几天画了个板子,参数如下:工作电压:15-150V
最大电流:5A(保守值)
细分:最大256,支持内插
板子焊到80%了,明天可以开始写程序了

由于之前手头剩了很多64脚的CPU,体积太大,正面放不下,只好委屈放楼下了

网友:
电容器长得咋那么另类呢?

网友A:
看起来很舒服,PCB画的不错,焊工也很好,至少比我强,我有点不解的是为什么要设计成10几伏-100多伏这么大的电压区间,应该24V,48V,80V,100多V分段设计,MOS管耐压越高内阻越大,用在低压大电流下发热会严重,我觉得既然到100多V了就定位成高压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舒服,PCB画的不错,焊工也很好,至少比我强,我有点不解的是为什么要设计成10几伏-100多伏这么大的 ...

这是因为没有需求的定义,就只能假设需求为无穷,MOS暂时选了8.3m@150V的,发热的控制应该还不错,用的4A的驱动器

网友:
要稳定,硬件能完成的就不用软件。

网友:
高手呀,观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因为没有需求的定义,就只能假设需求为无穷,MOS暂时选了8.3m@150V的,发热的控制应该还不错,用的4A ...

哪这个MOS管素质相当好了,不过驱动电机耐压留一倍余量比较好,150V的管子,驱动器标称电压以75V为好,而且我认为电流余量反而放大了,电流应该可以到8A(RMS)

楼主:
初步测试,工作电压30V,打开coolstep,在256细分模式下,轻松将86*160大的电机驱动至2500转,整机电流为0.3A
我手头可以用来对比的只有TB6600和雷塞的M960,可以说完胜,果然不是盖的,不过我感兴趣的是TMC262的Chopper参数开放的比较多,看看怎么能降低工作噪声

网友:
86*160的2500转啊,太厉害了,我用雷塞的ma860h+86*150电机带个20斤的滑台只能600转,空转好像能到1000

网友:
我的57步进带50多斤跑f5500都行,也不失步,用的是6560三轴一体板,螺距5这样就到了1100转了,三个轴驱动才200雷赛那么贵怎么还那么差

网友:
楼主你好!这款芯片我也关注了很久了!不过一直没有动手制作!单科芯片价格不菲啊!楼主制作成功后,不妨发些性能测试的帖子过来!

楼主:
要想调好还真是不容易啊。第一版的DC-DC走线不太好,从hot端取了电,昨天在试2000转的时候居然由于感生电压击穿了DC-DC。
以前总是觉得电源工程师的工作内容相对轻松,这次做宽电源总算有了不一样的体会。

买的拆机IRS2184贴了4个就有一个不良,上臂的输出没有力,方波严重变形。不过奇怪的是换了元件之后最高速度只能到2000左右了,不知道是不是由于我现在用的电源的问题(最大30V 1.2A)
目前已经实现基本运转功能,但是chopper的参数还复杂得很,需要示波器和电流钳来配置,所以目前在细分模式下有时会出现不等分现象

网友B:
256 x 200 x 2500= 128000000 ?? 请问一下用的是什么系统?

楼主:
http://player.ku6.com/refer/rSABQKzZy7QHQvWiC2RqxA..==.html?from=my
试着贴一个视频看看

楼主:
http://player.ku6.com/refer/rSABQKzZy7QHQvWiC2RqxA..==.html?from=my
再试试

楼主:
http://player.ku6.com/refer/lX0v2E7uj0EgTgi0tcp2bw..==.html?from=my
速度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6 x 200 x 2500= 128000000 ?? 请问一下用的是什么系统?

脉冲频率还需要除以60,也就是2M左右。
系统是什么意思?XP??
我是用的信号源做的测试

网友:
看起来不错,30V估计不能克服高速下的反电动势所以就上不去了,到一定转速下反电动势接近供电电压时电机没力就卡住

网友:
芯片和驱动级的电源供应要求很高的,一般的单片机供电方案在这里行不通,按单片机供电两倍电压电流余量布置

网友C:
这么高速度 没力 实际用不了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高速度 没力 实际用不了这么高

当然用不上这么高的转速,转速在这里只是CHOPPER性能的一种体现,具体的说就是关断时间和衰减特性,TMC262的spread模式对于降低步进电机线圈的振荡声音还是很有帮助的,我对比过固定关断时间和spread模式,效果比较明显,声音降了一半的样子

楼主:
参考手册里面将需要在中低速的时候测量马达线圈的电流,以达到最佳正弦波,这样细分的精度就能得以保证。以前看过坛里的一位前辈使用激光笔照天花板的方式来检查驱动器的细分精度,大概就这么一回事。曾经以为这个DA的参数有关,调了几天后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只能说明自己还太肤浅啊

网友D:
以前这个厂家的国内代理在某坛一直吹这款芯片是多么的强悍,可惜价格很贵,也不肯提供样品测试。
做好后,楼主打算批量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这个厂家的国内代理在某坛一直吹这款芯片是多么的强悍,可惜价格很贵,也不肯提供样品测试。
做好后, ...

呵呵,我只是个业余爱好者,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从厂家官方网站上看,1K的价格不到3欧,应该还是在可以接受的地步吧?零售是比较贵,80/pcs

楼主:
目前基本功能调试完毕,我能想到的就这些:
1、堵转检测,或者叫做堵转尽量避免
2、在设定电流的基础上根据负载情况自动降低电流,以降低功耗和振动
3、自我检测功能
4、最高256细分,6A 电流

以下是我想到后期要做的:
1、我在想根据前两者的数据能否做成不需要人为设定电流,转而通过电流的参数来判断系统的惯量,自动设置电流
2、对步进信号进行识别,在低频的时候,自动切换为高细分,并且差值补偿需要的脉冲数,以获得最大的精度或者说低速性能。在高频率的时候自动降低细分,并抽取相应的脉冲,以获得最好的高速性能。这样就可以使用低档次的控制卡,获得更好的性能
3、可以考虑增加编码器,做成闭环的

楼主:
各位实际使用中都还有什么样子的需求??请提供一下,我顺便研究学习下

网友(2013-07-07):
引用 楼主:
目前基本功能调试完毕,我能想到的就这些:
1、堵转检测,或者叫做堵转尽量避免
2、在设定电流的基础上根 ...

楼主你好!可以加你QQ和你交流下吗?我QQ576205807

网友E:
要上5A的电流,持续工作,检测电阻得考虑用2到3W的,合金电阻

作为折腾步进驱动的,应该重点看阶梯波形,而不是只看电机转动效果。PCB的设计好坏,能从波形中看到大概。丢步与否、检测回路是否合适都能在阶梯波中看到

月底会有国产的替代品工程样品到,到时价格应该能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上5A的电流,持续工作,检测电阻得考虑用2到3W的,合金电阻

作为折腾步进驱动的,应该重点看阶梯波形 ...

检流电阻选小了,33m的用的2512的封装,余量确实不太足
兼容的片子已经出来了,好像叫什么1013什么的?你指的阶梯波形是否指正弦拟合的程度?还是什么意思?请指教我现在只能空载看,没有电流探头,用的LEM的LA做的电流检测,但是说实话,8bit的数字示波器根本无法有效的获得有用信息(除非只看某个局部),我也没有采集卡,就只能大概看个形状

网友:
检测电阻两端的波形,低速时能看到阶梯波的。低端的示波器,只有模拟示波器最适合电机驱动开发。

网友:
转速好快,疯了,那两只电容很强大,扭矩怎么样

网友(2013-11-18):
请问你现在做的TMC262好了么?最近我也在做这个。可怎么都用不好,主要是斩波那一块的。能指点下么?QQ289743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