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觉得直齿的声音比斜齿的声音小呢?

楼主(2013-05-28):
我有两台450PRO,配置基本相同,一个一直用的直齿,一个一直用的斜齿,用直齿那个声音小得多,特别是切3D之后,用斜齿那个阵仗好大,今天换成直齿了,瞬间声音小了好多!

网友A:
这个下次我也试试

网友B:
为什麽会认为斜齿声音会小呢?

网友C:
声音大应该是模数不同,或者是啮合的有问题

网友D:
在机械角度看,斜齿轮在啮合时是一个齿渐进的,不像直齿为全齿同时进入啮合,所以斜齿每个齿受力情况要好,噪声也小。
当然了,齿间隙对嘬声的影响也很大的,如果间隙稍大,那么斜齿的声间估计不会比直齿的小到哪里……
从齿数上讲,直齿的齿数多,而斜齿的齿数少,所以斜齿的声音也可能略大一些。
这就像是大花纹的越野轮胎比起花纹小的公路胎来讲行驶时的胎噪大很多一样……

网友E:
炸鸡能不扫齿也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