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夹转动不顺畅 怎么破

楼主(2013-05-28):
大桨夹转起来一卡一卡的

楼主:
为什么 会这样 怎么解决 求大神解答

网友:
检查电机轴承。主轴轴承。十字盘轴承。最好整机轴承都检查一遍。

网友:
论坛严禁灌水

网友:
横轴短了,都是原配的吗?先对照说明书排除装配问题,不行换薄一点的垫片。

网友A:
螺丝松点,松到即没有虚位,也不会一卡一卡的,或者轴承不好了

网友:
横轴是否原厂,止推轴承是否损伤

网友:
紧了,两个垫圈稍微磨薄一点就好了

网友:
我发现我们中国人拍视频不喜欢说话,老美的视频里面叽里呱啦的说个不停

楼主:
横轴是原厂的  止推轴承也是新的  螺丝松一点是不卡了 但是会不会射桨啊  怕怕

网友B:
把横轴垫圈在沙纸上磨薄一点就行了!

网友:
止推轴承没问题的话就是垫片厚了

网友:
胶水进到州城里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 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螺丝松点,松到即没有虚位,也不会一卡一卡的,或者轴承不好了

绝对不能松。会射桨,正常情况不会出现卡顿,楼主应该炸过,检查横轴是否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不能松。会射桨,正常情况不会出现卡顿,楼主应该炸过,检查横轴是否弯了

是炸过 但是横轴已经换掉了

网友:
横轴螺丝太紧 鉴定完毕  要不就是推力轴承挂了 或者没上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炸过 但是横轴已经换掉了

轴承挂了,估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横轴是原厂的  止推轴承也是新的  螺丝松一点是不卡了 但是会不会射桨啊  怕怕

横轴短了,可以不放垫片试一下,我就是这样的。实在不得就磨一下两个铝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横轴垫圈在沙纸上磨薄一点就行了!

是螺丝下的那个垫圈还是止推轴承下面铜的垫圈还是大桨夹外面铝的垫圈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螺丝下的那个垫圈还是止推轴承下面铜的垫圈还是大桨夹外面铝的垫圈啊

大桨夹外面的铝垫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桨夹外面的铝垫圈

哦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