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上电一直是慢闪黄灯。。。等待好久

楼主(2013-05-28):
LED上电后黄灯慢闪,电调有响声(正常),登陆好久也没有出现变化…………请高手指导

网友A:
我朋友也是这样  后面校队了下IMU
就好了

网友B:
我和你相反,一直是黄灯快闪!

网友:

v2早晚要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和你相反,一直是黄灯快闪!

快闪是故障   看一下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朋友也是这样  后面校队了下IMU
就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基础校准+高级校准还是慢闪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和你相反,一直是黄灯快闪!

黄灯快闪是信号故障,我认为:估计是控没电,或者接收机看看是否和控连接上了,还有电路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闪是故障   看一下说明

说明书上的意思是,飞控预热状态,无法启动飞行器。
问题是半个小时一直在预热状态,这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
重刷固件,重新高级校准都做了,问题依旧!!!

网友:
遥控器某个通道未回中,预热灯会一直闪,我就遇到过。

网友:
校指南针

网友:
好像刚买的时候也遇到过,后来连上电脑以后就好了,除了指南针其他都没调过,默认参数,现在飞的稳稳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状况!!求解决啊

网友:
已解决!!高级校准IMU就搞定了

网友:
偶~炸了  赶紧刷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