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GPS套装从3.10升级到3.12调参后出现黄灯一直4下快闪,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3-05-28):
NAZA-M GPS套装从3.10升级到3.12调参后出现黄灯一直4下快闪,从刷固件,问题依旧,请问如何解决???

悲剧啊!

网友A:
LZ,请冷启动(比如断电十分钟),然后上电重新进行IMU高级校准即可;

网友B:
LZ,请冷启动(比如断电十分钟),然后上电重新进行IMU高级校准!如果还不行,拿到室外把罗盘重新校正,就OK! 我朋友的就这样,我给重新校正罗盘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请冷启动(比如断电十分钟),然后上电重新进行IMU高级校准即可;

照老师的方法严格执行,问题解决了,感谢,感谢!!!

可以安心睡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请冷启动(比如断电十分钟),然后上电重新进行IMU高级校准!如果还不行,拿到室外把罗盘重新校正,就O ...

感谢首长指点,问题解决了,感谢!!!感谢!!!

网友:
希望多看到这样的帖子,皇家狮鹫远程诊断,给出解决方法,赞一个,我们也学习了。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我的升级3.12后上电黄灯慢闪大概2分钟才能闪绿灯,是正常的预热呢,还是需要设置一下?

网友:
我的F550在炸鸡后损失一力臂、电机和桨,更换这三样后通电,总是闪烁红绿黄三种颜色。请问皇家如何处理呢?

网友:
我是1,8版本的。目前还不错

网友:
我升级3.12也这样 正常的吧 通电就爆闪黄灯 在收星自检。。等全绿灯才能解锁起飞。。没绿解不了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