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高手改装的飞翼

楼主(2013-05-29):
在此感谢徐挥朋友   帮我加固蒙皮。 周日去试试了。。。  这粉色实在。。。。  正在换颜色。

网友:
应该很好飞

网友:
气动外形不错,祝高飞

网友:
超重了太费电

网友:
碳纤质感,好看

网友:
手工不错,祝爽飞。

网友:
粉色很亮骚

网友:
颜色亮骚,定能爽飞

网友:
上周 我把朋友的这个机子飞解体了   速度过百 转弯  嘿嘿

网友:
黑的好看~~

网友:
wingwing z84改?这颜色太补丁了

网友A:
只是换了涂装,还是做了镂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换了涂装,还是做了镂空啊!

增加了几根碳杆,原装就一根,翅膀太软了,大风或者摔过就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加了几根碳杆,原装就一根,翅膀太软了,大风或者摔过就变形

我觉得原装强度不错啊,我有回降落,一边翅膀先着地,飞机在地下横滚很多圈,最后检查,完好,还是相当耐炸的一款飞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