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Z轴总越刻越浅,实在找不出问题了,看如下方法是否可以解决。

楼主(2013-05-29):
是否用mach2 可以解决问题,现用的是MACH3
用维宏稳定性是否更好
usbCNC可用么,稳定性如何?挑计算机么?

我现在的测试方法是 1  拿掉主轴   防止是主轴太重造成Z轴误差,要说主轴太重应该往下滑啊,应该是越刻越深,我的是越刻越浅。
                          2  X Y 轴都不接控制卡上,只让Z轴运动,跑刀路7000行差不多要相差1毫米。

网友:
我的也是。同求教啊

楼主:
我试了接地,加磁环,换电脑,主轴关机,拿掉主轴,均失败,走几千行程序z轴能差出1毫米。

网友:
我碰到过。解决办法换电脑。你现在的电脑出的脉冲有问题!

楼主:
换维宏可以解决问题么?实在是没时间总折腾了。

网友:
如果确定不是机械问题 (丝杆是否松动)  那么可以检查驱动   用x或者y的驱动 和z驱动换一下   如果不是驱动  的问题  在重新装电脑系统    再看看             电脑基本不用换吧?  一般都都这么几个原因吧  驱动器 或者系统      接线是否屏蔽线啊  电机和  驱动之间  还有接口板的接线    我当初是 用铁皮做个罩子扣在变频器上,买了个滤波器 接在变频器前面   不过后来不知咋就好了    我现在吧这些东西拿下来  也没什么干扰    有时候这玩意就像神经似的 过短时间也不知道咋好了  呵呵我已经遇到3次这样的

网友:
是机械问题,如果像我那种问题才是软件问题吧

楼主:
基本排除机械问题,目前想买维宏卡,大家说可否。

网友:
我换过驱动板改4轴也出现过类似现像,后将mach3里的延时脉冲设到最大值就行了

楼主:
楼上朋友  延时脉冲  在哪里设置,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排除机械问题,目前想买维宏卡,大家说可否。

不是机械的问题那就是干扰了,换了维宏也是白搭。
用一个雕平面的代码试机,看看Z轴什么时候动了。
一般的抗干扰方法:一点接地,电脑、驱动、雕刻机、主轴电源。
如果主轴是直流电机,那么电源线换用屏蔽线并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朋友  延时脉冲  在哪里设置,谢谢

应该说的是菜单\设置\电机参数那里的脉冲吧,步进脉冲1~5us,方向脉冲0~5us那个。

网友:
这2个月我也被这个问题弄得头疼,解决方法:1.换个高速光耦的接口板    2.驱动器细分改小  3.消磁环(作用不是很明显) 4.变频和接口板分开距离,变频的P71设置为4.

网友:
以前我用的是58元的低速光耦接口板,换了个258元的接口板,好多了

网友:
我的也这样,可现在不知不觉好了,可能是干扰问题吧

网友:
第一次就玩维宏卡的应该很难碰到这种问题,我就没碰到过,不过现在换成USB MACH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