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X2216电机线从根扯断了 求教焊接方法

楼主(2013-05-29):
朗宇2216电机线从根处断了两根
如图 a b c d四个点,b点没有断:

测量情况:
  a点 c点与其他点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不通
  b点和d点通
疑问:
  1、请a c d那两个是出线的断点?
  2、我应该怎么焊接才能恢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悲剧了

纯悲剧

网友:
这个还真不懂

网友:
松开一两圈然后在焊接,不过太麻烦了不如直接重新绕过

网友:
发售后去修。、、、

网友:
还焊接 这能焊接么  从新绕线呀

网友:
拆一圈下来了!接好没什么太大影响

网友:
拆下来试试!

网友:
发回厂家维修吧。

网友B:
重新绕是正道,就算焊好了,接触电阻大了,也会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绕是正道,就算焊好了,接触电阻大了,也会有影响的。

拆到这里就不会拆了  里面有胶 不晓得怎么拆开下面的轴承 求教

网友:
绕下一圈,焊好 就行了,我以前干活

网友:
不要折腾了,就算拆一圈焊接 好,可能其后果会损失更多的米.

网友:
看帖必回,虚心学习!

网友:
有强迫症的话,还是直接上新的吧,留下隐患炸了机 省的这点钱根本不够的!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话重新绕吧,咋弄的啊

网友:
售后   只出快递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