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不知道电调里的那个元件叫啥。

楼主(2013-05-29):
求教一下,不知道电调里的那个元件叫啥。 有知道的大哥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是个电感,

网友:
那个叫电感,一般很少坏,都是焊接线脱落或者磁环碎裂。

网友:
里边就是具有一定直径的漆包线在一定直径的铁芯上绕一定匝数。

网友A:
请问,这个电感的作用是什么?220的换成100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电感的作用是什么?220的换成100有什么影响吗?

Switching Mode BEC 用的换能器件,电感量不要随便改,否则严重影响效率。如22μH换成10μH,请同时把工作频率提高一半,如果DC-DC主控IC支持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Switching Mode BEC 用的换能器件,电感量不要随便改,否则严重影响效率。如22μH换成10μH,请同时把工作 ...

谢谢回复。
我的好盈铂金40A上的电感是100,炸块瓷壳了,手头只有一个同样体积大小的4R7电感。
听搞电子的同事说可以替换,但我还是没有替换。怕他对电调和BEC的安全可靠性认识不足。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解释。

网友:
这个玩意叫电感!

网友:
不能随便换。。。是芯片定义的。。换了 BEC输出电压和效率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