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我的0630

楼主(2013-05-29):
哦,我的0630
      在木坛晃悠,玩木头也玩工具,其乐融融。因为改造工具,来到了模坛,又中了毒,日思夜想要搞台车床,金木两用。折腾过台钻改木工车床,也车出了不少玩意儿。

      但台钻改的木工车床总是不太如意,刚度不够,也不怎么稳定。啃不了铁,改造工具外加工,被敲过竹杠。痛定思痛,根据坛里的主流意见,决定上0630
      去年7月在杭州机床市场看到了几台0630,要价5000,成色不太理想,犹豫着没下手。市场当时正在搬迁,后来就不知搬哪去了。
      为了迎娶0630,潜水认真做功课,几乎看遍了坛里有关0630的帖子,了解了她的大小、重量、结构,还有变频器的作用。
      前不久在萧山机械设备市场找到了一台0630,十一机的。
JJ成色一般,但基本完整,配电箱、机床灯、中托板的轨道护板都是原装的,扳手、顶尖这些都没有,挂轮也只有机上的3只,尾座的几只扳手坏了,用螺丝代替的。试机声音还可以。
      JJ846月产的,对这个时间很有点亲切,那正是人生中最紧张的岁月——高考前夕,就是那次高考,改变我的人生轨迹。缘分啊,就她啦。

原主人给她钉的身份牌

导轨是淬硬的

导轨的前侧钉了一把标尺,体现操作工人的智慧

     讨价还价,4000成交。
      回家做迎娶的准备工作。我的玩具间在储藏室,属于半地下党,没有自然通风和采光。但人要知足,比起阳台党兄弟,还是要好得多,不必考虑承重,也不必太顾虑振动。
室内只有照明电,1.5平方的铜线,需不需要另外拉线?查了《电工手册》,单相变三相,0.55KW应该不会超过5A,完全能够承受。
     怎么搬运又是个问题,怎么下车,怎么搬到工作间,怎么上架,联系了叉车和搬运工,又去找地牛(搬运车),一时理不清头绪。

      船到桥头自然直,干脆走一步看一步吧,拉回来再说。
       518日,周六,借了朋友一辆皮卡,兴冲冲往萧山赶。
      拆了两个底座箱,拿下尾座和电机。本来准备拆油盘的,因为拆油盘要先拆走刀箱和丝杆光杆,一时没把握,就没拆。主机加油盘估计有七八百斤重。
      叫来了3个朋友,4个人抬,从车上搬下和抬上底座箱,都使出了吃奶的劲,平地上还行,花了1个多小时,才在底座上安顿好,拧上螺丝。
      底座箱下面加了木质地台,下面钉了一层橡胶板。1400*340*70,一只400*250*70,两只箱不一样宽的,左边的要宽些。这样一是想减轻点振动,二是加高些,腰可以少弯点,椎间盘不争气啊。

      老板那里要了一些机床附件和刀具,我还有些不好意思多拿。
      其实这些东西原本就是用来送顾客的,以后同学们大可不必客气,尽量多要点。

先把动力部分搞好,转起来,过把瘾。
原装的“跃进”电机,铭牌没了。

接线盒里有6根线头、3根接线条,可以很方便地由星接改为角接。

      0.75KW的变频器是坛里收的,东芝的老古董,找不到说明书,无法设置成面板控制,只能用电位器和开关了。反转还要另外接个开关,暂时没装。

      室内装有漏电保护器,很多资料上说变频器会导致漏保误动作跳闸,变频器的输入端就没有通过漏保。

      原装的配电箱很结实,装了变频器,他就派不上用场了,可惜。

原有的三角带已经破烂了,换上两根新的,A型,长889mm

      拆装皮带,发现皮带轮与主轴的距离太近,需要用力硬挤。后来观察到皮带轮转动时有点晃,不知道是否跟这次拆装有关。
      30个年头的电机,还是声音轻柔,转动顺畅,比我去年新买的还好。唉,让人说什么好呢。
      接下来要给我的0630好好洗个澡啦。
      花了95元在润滑油商店买了5升煤油(6元一斤)、5N32润滑油(原名称是20#机械油,5.2元一斤)。

      这蓬头垢面的丑小鸭,即使变不成亭亭玉立的白天鹅,也要让她整洁大方,楚楚动人。
      初步清理,表面和角落里就清出了10多斤油泥和碎屑。
挂轮箱和挂轮都是黑乎乎的一片。

主轴箱正常,润滑油还有不少,颜色已经比较深了。做工真的不错。

拆丝杆光杆,根据学长提供的方法,也不难。清洗完毕再装上需要几天时间,先挂墙上。

溜板箱底还有一点点油。溜板也够脏的

走刀箱下方的孔是开放的,里面一滴油也没有。
这个开放的孔应该是油窗吧?应该要修复吧?

走刀箱上的标牌可以拿下来,下边是油毡。

接下去就要开始一样一样细细清洗了。
      有几个问题向各位大侠和学长请教:
      1. 挂轮这里没找到机油孔,轴和轮都是用油脂润滑吗?
      2. 主轴箱、走刀箱、挂轮箱里的机油要加多高?
      3. 换挡变速特别是高速换挡,齿轮摩擦的噪音很大,还不容易挂进去,这是怎么回事?0630没有离合器,应该怎样换挡?

网友A:
钻改的车还搞出些不错的坛坛罐罐,现在有了真正车床楼主那可是如虎添翼啊!祝贺了

网友B:
先不说床子怎么样,做的东西一眼看上去就十分的养眼。相当的支持,自叹费如,这就好像手拿顶级单反,却只会开足光圈拍些糖水片。楼主手拿卡片,却拍出有意义的照片道理一样。
非常支持楼主啊。。。东西确实漂亮,有限的工具也利用的非常非常好。

第一个,挂论那边用脂,可以用稠一些的
第二个,机油应该有个油位线,假如没有,应该差不多加1升左右,或者你一边加,然后一边转动主轴看看油是否可以甩起来,不用甩很高,只要甩起来,高速时就会甩上来。
第三个,换挡必须停主轴,不停的话也可以换进去,但是齿轮边缘会摩擦,这是不建议的。停主轴后也还不进去的话,手转动主轴一下就会进去。可以打开盖子看换挡原理。即可明白

网友B:
补充一点:油窗必须修复完好,加油就加到油窗的一半高一点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说床子怎么样,做的东西一眼看上去就十分的养眼。相当的支持,自叹费如,这就好像手拿顶级单反,却只会 ...

谢谢赐教。
还有请教的:
1.走刀箱、溜板箱加油也跟主轴箱一样吗?
2.换挡时,主轴停下来了,但是齿轮一接触,主轴就开始转了,齿轮又没有很好地啮合,就发出吱吱的噪音。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点:油窗必须修复完好,加油就加到油窗的一半高一点点就可以了。

真心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赐教。
还有请教的:
1.走刀箱、溜板箱加油也跟主轴箱一样吗?

走刀箱不是很清楚,走刀箱应该是一次性加脂进去就可以了,不用很多,均匀抹上就可以了。脂要好的。假如走刀箱有油窗,那么就需要加机油,稀一点的,太粘的油高负荷会发热,估计你的负荷也不会高,普通机油即可。
换挡假如是走刀箱换挡很多机床都不用停机,直接就可以换,但是正反走刀不行,必须停主轴。
我的停主轴意思是关闭马达电源。主轴完全停止。

网友C:
停车换档,0630没有离合器。。。。

网友D:
杭州的顶一顶

网友:
楼主有了这车,如虎添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停车换档,0630没有离合器。。。。

谢谢。
您说的停车换挡,是指电动机停止转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改的车还搞出些不错的坛坛罐罐,现在有了真正车床楼主那可是如虎添翼啊!祝贺了

谢谢啦,希望能够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杭州的顶一顶

谢谢老乡啦

网友E:
油床去广告店弄截亚克力棒料 边角料拣一个就行了 回来车一下

楼主的木制品真不错.. 期待车车修复完以后的作品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床去广告店弄截亚克力棒料 边角料拣一个就行了 回来车一下

楼主的木制品真不错.. 期待车车修复 ...

谢谢你的好建议。
一定努力。

网友F:
家用极品啊,绝对抗干,楼主是要彻底翻新吗,在配个变频器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家用极品啊,绝对抗干,楼主是要彻底翻新吗,在配个变频器就完美了

彻底翻新还不想,仔细清洗一遍.
变频器已经配了

网友:
也是,楼主的木制品真不错.. 期待车车修复完以后的作品帖.

网友:
要停车换挡的,我的车车是用路路达齿轮油润滑的

网友:
好床,好手艺

网友:
家用极品啊,绝对抗干

网友:
加机油高度应该油窗3分之2左右吧毕竟那个油窗就是看油有多少的满了就该从上盖往外流了少了起不到润滑效果如果没有油泵估计是飞溅润滑

网友:
家用极品,不大不小,搞DIY  爽,,,,

网友:
台钻这样用也行!真是有创意!!

网友:
真便宜。0630 才 4K

网友:
84年高考,现在应该奔50了。上0630是正确的,车子大了干的货范围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老乡啦

同是杭州的 再顶  有空也去看看 不知在萧山哪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是杭州的 再顶  有空也去看看 不知在萧山哪个地方

开发区建设二路与通惠路交界处。
还有一台cj0630,成色不错,挂轮好像齐的,就是电机调速的,要价5000.我不满意,没有具体了解。

网友:
楼主的木头瓶子怎么做的?好手艺呀.说说内部怎么掏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发区建设二路与通惠路交界处。
还有一台cj0630,成色不错,挂轮好像齐的,就是电机调速的,要价5000.我 ...

礼拜天去看看 揍桥方便20分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