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问与答,收集14SG使用与设置问题!

楼主(2013-05-29):
如题,由于14SG的中文说明书暂时没有问世,且其与T8FG设置90%相同,所以,发帖,收集一下大家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菜单设置的问题,本人也借此贴,学习使用14SG,也希望使用过T8FG与14SG的高手,能进来帮忙解决模友的问题!

网友:
只有10C的路过

网友A:
T8FG路过,用兼容的接收机为什么油门是反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8FG路过,用兼容的接收机为什么油门是反向的??

你看下是不是新设置了机型,如果是,那很有可能是机型的问题!而且即使反向也不影响吧,设置回来就是了!

网友B:
想请教一下  14SG 咋个设置大小舵量开关
也就是开关开为50%舵量 开关关为100%舵量     这个一直没找到

网友:
没见过14sg的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一下  14SG 咋个设置大小舵量开关
也就是开关开为50%舵量 开关关为100%舵量     这个一直没找到

你是说通过开关切换EXP吧,我记得有一个地方,可以设置5个开关,对应5种曲线,你先看看,具体的我晚上回家看着控搞一下,到时候再回复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通过开关切换EXP吧,我记得有一个地方,可以设置5个开关,对应5种曲线,你先看看,具体的我晚上回家 ...

哥们 你也是14SG哇!!  请教一下 一直没弄明白这个咋个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 你也是14SG哇!!  请教一下 一直没弄明白这个咋个设置

我晚上看着控,再把设置贴出来,现在不看着控,不知道是什么选项!

网友B:
哥们 弄好了没 就这个功能完全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 弄好了没 就这个功能完全不会

最后一张图,我设置的EXP,你设置第一行的数据就可以,就是你要的功能!

上传完图片发现图片很小,不知道怎么搞的,你把网页放大可以看清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后一张图,我设置的EXP,你设置第一行的数据就可以,就是你要的功能!

上传完图片发 ...

貌似没看到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没看到图片

你现在再看看,我刚才重新搞了一下!

网友:
我回去在研究一下  大概明白了

网友B:
谢谢了兄弟 我就这个功能  没搞懂!!

网友C:
14sg路过,目前还是新手,关注这贴以后多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下是不是新设置了机型,如果是,那很有可能是机型的问题!而且即使反向也不影响吧,设置回来就是了! ...

只要是FUTABA的遥控器,不管你是什么接收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设置油门反向,这是FUTABA的与众不同的个性!

网友:
没扶他爸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兄弟 我就这个功能  没搞懂!!

有不懂得就发出来,大家一起解决!

网友:
14SG 飞无副翼直升机的飘过

网友:
想入14SG的飘过

网友D:
想入14,但是没有锂电可以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入14,但是没有锂电可以备用

电池超级耐用,不需要备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池超级耐用,不需要备用的!

一般一天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一天没有问题?

你要按照一天24小时用,那还是有点问题!
我目前来说,用了快5个小时,电压6.5,一般6.5是一个稳定电压,会维持时间比较长!
而且大部分用过14SG和T8FG的模友都说14SG感觉要节能一些!
你就按照有20组电池来说,1组飞10分钟,20组飞下来3个多小时,中间算上你换电池,休息的时间,5小时不关控,够你飞了吧!以上数据都比较保守!一般都不会带20组电池吧,每组飞10分钟也很少吧,即使有电站,2200电池,也不过冲10组不到!

网友E:
我问下14SG充电需要拔线吗    还是直接就在控上充!

网友:
这14sg 有没有分直升机用和固定翼用?我在TB看到有商家这样区分

网友F:
请教下楼主是否知道接收电压回传功能呢. 我在X7上装的7008.现在无法回传接收电压...不知道如何设置..看说明书只写了不需要外置东西..但不知道如何打开..请教该怎么设置..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楼主是否知道接收电压回传功能呢. 我在X7上装的7008.现在无法回传接收电压...不知道如何设置..看说明 ...

已经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问下14SG充电需要拔线吗    还是直接就在控上充!

如果用原装充电器充电,就是直接插控,但是时间比较长,一般都不会选择这种方式,而且台湾货的充电器是没法在大 陆使用的;如果用充电器,比如B6,pl8给它充电,那肯定是要把电池取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sg路过,目前还是新手,关注这贴以后多学习。。。。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楼主是否知道接收电压回传功能呢. 我在X7上装的7008.现在无法回传接收电压...不知道如何设置..看说明 ...

需要一根电压线!

网友F:
引用 楼主:
需要一根电压线!

感谢回复..已经搞定了..不需要外接任何东西..直接就支持接收电压回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回复..已经搞定了..不需要外接任何东西..直接就支持接收电压回传..

能教教我怎么搞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教教我怎么搞的吗?

Q群189227994.进来说..这里累死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搞

网友:
请问14SG针对四旋翼飞行器如何设置,四旋翼飞机模式为固定翼模式。

网友G(2013-06-28):
引用 网友E:
我问下14SG充电需要拔线吗    还是直接就在控上充!

充电器如果是220v的,就可以直接在控上充吧。不过我这个原装的是110v的。所以,取下来用B6充。

网友H:
想入14SG,请问这个确实比T8FG有优势吗?还是讲T8FG就够用了,只玩直机~~~

网友I:
14SG专业路过。想问问您计时器怎样设置油门开启就开始计时,归零就暂停,某个开关重置?

网友J:
14SG有油门短行程吗

网友K:
1,初次使用是不是都要进行模式选择?7008接收机4个ABCD模式一般怎么选择?都什么用途? 2008接收机是否也一样呢
2。发射机制式选择FAASSTEST  14CH还是12CH   (7008接收)
3.7008和2008对频方法是否都可采用以下步骤: 1,打开接收机电源。先设定发射机对应接收的制式 -- 然后选定LINK,确定。 --发射机D D响后 ,对频成功

网友:
正在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充电器如果是220v的,就可以直接在控上充吧。不过我这个原装的是110v的。所以,取下来用B6充。

正解,不过建议你无论原装充电器是多少V,都把电池取下来用充电器充,节约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K:
1,初次使用是不是都要进行模式选择?7008接收机4个ABCD模式一般怎么选择?都什么用途? 2008接收机是否也一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5358&highlight=14SG

这个贴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入14SG,请问这个确实比T8FG有优势吗?还是讲T8FG就够用了,只玩直机~~~

只玩直机T8FG就够用,但是讲优势,14SG也很明显,就看你只是在意这些!1.比T8FG好看(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2.回传功能;
3.14通;
4.设置速度,其实就是芯片运行程序的速度,对比还是能感觉出14SG快一些;
5.屏幕大了;
6.背面手感好一些;
7.定时增加了震动功能;
8.支持FU所有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14SG专业路过。想问问您计时器怎样设置油门开启就开始计时,归零就暂停,某个开关重置?

请按照T8FG中文说明书132页设置定时器,硬件开关选择J3,将油门最低点设置为定时器关,试试我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J:
14SG有油门短行程吗

似乎没有短油门行程版本,我是自己改的短油门行程,目前飞logo600SX,使用7008接收机,接收电回传功能方便多了,接收电量不足自动手震,方便多了不用担心接收电或者忘记充电出现悲剧了。短油门行程改了之后,螺距来得更快速,爽飞中!好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只玩直机T8FG就够用,但是讲优势,14SG也很明显,就看你只是在意这些!1.比T8FG好看(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

感谢!就14S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就14SG了

14SG的团队欢迎你,哈哈!

网友G:
我有个问题。14sg开控,建立一个新模型,选择直升机HR3。其他如何设置开关未动,也没碰摇杆,但看菜单中“SERVO"项,为什么通道6显示的是+98(就像是摇杆拨到顶)?导致PIT舵机中立点始终无法设置。

网友:
T8FG 14SG 12Z 14MZ 18MZ,天6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个问题。14sg开控,建立一个新模型,选择直升机HR3。其他如何设置开关未动,也没碰摇杆,但看菜单中 ...

你的情况我分析有这样几种可能:
1.新建直机机型后,会有默认的几种模式,比如特技模式就有三种,开关也是默认设置好的,这种情况会让你看到6通道(其实不止6通道)不是中立点或者正负最大点!默认的特技开关我记得是SE,具体你试一试,应该是在左边开关里,不在右手的开关里!
2.你看一下旋钮和可拨动摇杆是不是设置在了6通道上,简单的方法就是拨动LO和RO  还有两个可拨动杆,观察6通道是否有反应;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的情况我分析有这样几种可能:
1.新建直机机型后,会有默认的几种模式,比如特技模式就有三种,开关也 ...

谢谢指导。动IDEL开关(SE)时,通道6的默认数值会变化,但在哪个菜单选项下进行设置修改这个值呢?

网友:
1、而且,最关键的是,我用SBUS将7008SB与3GX连接,按照说明,PIT应该是FUTABA遥控器的CH6,但我看遥控器里面显示PIT是在5.这是怎么回事呢?
2、可否在“LINK”菜单下将“SERVO”项目页面中顶部那个“OFF”调为“neutral”来设置舵机中立点?

网友:
初步将通道映射改了下,14sg中PIT映射的是第5通道,而3gx中对应的是第6通道,于是将14sg的第5通道和第6通道映射互相对换了一下。下班回家试试再说。

网友:
14sg一知半解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指导。动IDEL开关(SE)时,通道6的默认数值会变化,但在哪个菜单选项下进行设置修改这个值呢?

你现在要设置什么,说清楚,我好告诉你如何设置!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现在要设置什么,说清楚,我好告诉你如何设置!

嗯,多谢了。我大概明白了一点,先回家试试。1、我开始的问题是3gx和7008sb通过SBUS连接后,14sg无法控制PIT舵机,后来发现原因可能是因为3gx中PIT舵机默认的是6通道,而14sg中PIT舵机默认的是5通道,于是我将14sg中6通道(默认PIT舵机)和5通道(默认GYRO感度)的映射对换了,现在在14sg遥控器中显示正常了,但需要回家测试一下舵机控制是否正常;
2、后来这个问题是:SE开关是选择各种飞行模式(IDEL),因此在SE开关之间来回选择时,相应通道(GYRO感度,不管是映射的哪个通道)的值会发生变化,我想知道在哪个菜单项下面可以调整这个通道的值(即调整各种飞行模式下的不同感度GRYO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多谢了。我大概明白了一点,先回家试试。1、我开始的问题是3gx和7008sb通过SBUS连接后,14sg无法控制 ...

不好意思,出去玩了两天,今天才回复你;
第二个问题:
     在GYRO设置项下,通过mol,第二页里面的GYRO进入;
     第一排EDIT xxx,就是你当前的模式,拨动特技开关,这个XXX会变到相应的模式;
     我飞的是有副翼,所以就拿我的举例子;
     第二排显示GY RUD AVCS XX% <XX%>就是我的设置项,因为是单轴,所以我只设置RUD;
     此处开始介绍你的问题,选中RUD,点击RTN进入设置项;
     其他设置在这里不介绍,RATE就是你要设置的相对于不同模式不同的陀螺仪感度设置,拨动特技开关,COND后面的字母会有变化,对应不同的模式,调整不同的陀螺仪感度;
     推荐你配置最下面一排配置项,就是FINE TUNING 里面的配置,可以配置一个可拨动开关,比如我配置的就是LS ,可以通过拨动开关在飞行时调整感度!

网友:
14SG 路过 接收机R7008SB   飞四旋翼  飞控NAZA V2   目前接收机  用的普通模式  不会S BUS 求破

网友(2013-09-29):
引用 网友L:
14SG的路过。。

你好!前辈~14sg这个控玩油直可以不?我最近想入来玩拖头,以后还可以玩油直~但是新手不懂~请介绍一下,或者推荐一款~跪谢!!!

网友:
你好兄弟 呵呵 新入手了 FUTABA  14sg   一窍不通。能 留个 联系方式 帮忙 一下 吗,关于 S-B功能 和 失控保护 等 呵呵 。

网友:
准备入手的,但也是完全不懂,关注此贴

网友(2013-11-02):
请问想关掉所有通道混控,在哪里关?
不想设定开关来关。

网友:
想入手14g的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M:
14SG专业路过

请问14SG的倒计时震动怎么开,还有就是油门摇杆有点紧,怎么调松了。多谢了!

网友:
这样的好帖要顶顶!!!

网友:
什么都没有路过

网友(2014-01-22):
新手问题:
1. 控制DFC电直,是否应该把所有的混控关掉,怎样关?
2. 直接用7008接舵机,所有的中点都设好了,十字盘也水平。但接陀螺仪后,舵机中点都变掉,而且用SubTrim也调不回。

请高手赐教!

网友:
前辈问一下,14SG回传没有信号是什么情况,我用的是7008,也加了传感线,现在不论是接收电压还是动力电都显示0,而且没有信号,麻烦高手看下什么原因

网友N(2014-03-16):
引用 网友F:
感谢回复..已经搞定了..不需要外接任何东西..直接就支持接收电压回传..

您好,我新买的14SG,也是无法看见实时回传的接收机电压,请问您是这么怎么这个问题的?多谢指教!我的qq:5672399!

网友:
准备入手关注此贴

网友:
14SG如何选择固定翼模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N:
您好,我新买的14SG,也是无法看见实时回传的接收机电压,请问您是这么怎么这个问题的?多谢指教!我的qq ...

对频后才会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通过开关切换EXP吧,我记得有一个地方,可以设置5个开关,对应5种曲线,你先看看,具体的我晚上回 ...

兄弟  能否出个14SG的设置视频啊    直机的  拜托了

网友:
好,14sg,前推升降舵时,十字盘向左倾斜,后拉时向右倾斜,请问怎么设置可以纠正过来?谢了。。

网友:
好帖子!我有两个14sg就是不知道怎么玩,单位给的,还有一架八周没敢飞过。

网友:
我也在研究中,还不怎么会设置。

网友(2014-05-17):
futaba 回中配件到货了,昨天买了3套(本来买一套30元,顺便买了3套,一样运费)花了90元+快递22元,北 京双叶公司有货了,大家赶紧去买吧。买这个配件等了一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