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针对坦克声组的er9x通道设置

楼主(2013-05-29):
声组针对的是四通遥控器,可是这样不是很方便
声光组件和接收机只有4个通道,遥控器上用四个比例通道,其中两个通道用于控制油门和转向(这个好设置),两个通道用于七个操作项目的控制(这个悲剧)。这七个功能是通过右手杆的上下位置来选择功能区域,在这个杆的整个上下行程中一共划分了5个操作区域,如下图:
5个操作区域分别用5种颜色进行表示,下面先来介绍一下每个区域都可以操作哪些项目。
1.       红色区域:开炮
2.       黄色区域:炮管上下仰俯
3.       蓝色区域:炮塔左右旋转
4.       绿色区域:车身灯光摇控开关(车前灯,车尾灯);摇控开关激光瞄准器
5.       粉色区域:启动熄火坦克,打机关枪

想请教各位大神怎么设置遥控器,实现依旧是这两通道控制7个功能,但是,摇杆只负责炮塔升降旋转、其余则由开关代替。

楼主:
没人理睬吗

网友A:
哪那么复杂,换个多通道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那么复杂,换个多通道接收机。

是声组只有四个通道接口

网友B:
2个开关,打开1开关,油门摇杆所在的通道,锁定在0,这时你可以左右打摇杆控制炮塔。关上1,打开2,锁定在+50,这时你可以左右打摇控制俯仰。开关全不打,你可以干全部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开关,打开1开关,油门摇杆所在的通道,锁定在0,这时你可以左右打摇杆控制炮塔。关上1,打开2,锁定在+ ...

大神太复杂了能写出来具体设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开关,打开1开关,油门摇杆所在的通道,锁定在0,这时你可以左右打摇杆控制炮塔。关上1,打开2,锁定在+ ...

已经测试成功了。谢谢

不过提出个新问题,有没有法子设置
通过开关切换Ail 和Ele,让他们对应的通道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测试成功了。谢谢

不过提出个新问题,有没有法子设置

增加1个普通开关,和2个SW开关,ofs大于0时启动SW1,控制的混控是2通AIL,3通rud。ofs小于0时启动SW2,控制的混控是2通rud,3通AIL。

设置是   :

CH2  100%AIL  SW1  100%RUD  SW2
CH3  100%AIL  SW2  100%RUD  SW1

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太复杂了能写出来具体设置么

好像是第14项吧,选择输入来源,比如ELE,然后就是开关,比如RUD开关,接着就是位置,-125到+125.比如+50

打开后,对应的ELE摇杆完全失去控制,执行+50的输出,相当于摇杆放在四分之一的位置。也就是+50的位置。要大要小自己看

网友:
hd381对ER9X的混控很熟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