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解决Z轴越来越深的思路

楼主(2013-05-29):
我说是接口板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实验过,我有过这个现象,换了接口板解决了。
我只是用过三个接口板,第一个是自己做的使用都正常,虚荣心让我买了第二块,用着也行,不知道是换电脑还是换电机之后出现的Z越走越深,大概5万步后差了2毫米。
第三块也是买的(是出毛病前买的,那时不知道有USB口的,买他就是想再做一个雕刻机送人),卖家在广告中强调这个是告诉原件和低阈值等等。
换上第三块后再没毛病(其他方面没有一处动过,毛病也许是设置的问题,可是毕竟有些板子适应性好些,所以我说是接口板有问题)。
下面的小块是越来越深的,上面的是换接口后正常的。
估计是光耦或者整形电路的问题,没有时间细掰扯。
干扰造成的问题是没有规律的,不会稳定出现一模一样的毛病。
这样实验的:
1-对调电机接线,看是否越来越深。(验证是否是脉冲的一个方向有毛病)
2-做一个xy都成行的钻孔代码,试试运行后,除了深浅以外,x和y方向是否成行。(验证是否三个轴都不正常,这步我是在制作一个LED背光板时候发现的。)
之后再次分析。

网友:
如果使用了细分模式,在雕刻的过程中出现了EN的中断,就会导致步进电机回到最近的整步,在Z轴上,就是向下,可能会造成越来越深。而在XY轴上由于左右随机,所以不太明显

网友:
学习了,我XY轴是向电机方向移位,Z轴也是向下移位,以前使用58的低速光耦,现在改用258的高速光耦卡,但都是并口卡,速度提不上去,打算换用USB MACH3接口卡,要1000多,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