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11的遥控器这么费电? 你们能用多久?

楼主(2013-05-29):
RT  昨天新换的6节普通干电池(1块钱一节的那种)  到现在才一天多一点,遥控器上的电量显示已经只剩最后一格了。。。  这遥控器这么费电?

网友A:
帮顶!什么牌子的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什么牌子的电池啊?

就是普通的,之前易迅做活动时买的  飞狮碳性电池~

楼主:
用的是我楼上发的那张图中的电池   这电池有问题么?飞狮碳性电池~

网友B:
我教你一招,把你的遥控器拆开,把上边V字型的LED灯的供电线剪断,不让灯亮,绝对省电。那个一排LED灯很费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教你一招,把你的遥控器拆开,把上边V字型的LED灯的供电线剪断,不让灯亮,绝对省电。那个一排LED灯很费电 ...

我觉得下面那个显示器的背景灯也挺费电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下面那个显示器的背景灯也挺费电的吧~

应该不如上边的灯费电。如果能拿掉那就拿掉吧。那就更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如上边的灯费电。如果能拿掉那就拿掉吧。那就更省了。

动手能力有待提高~  找个空闲时间试试

网友:
换个电池牌子,再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手能力有待提高~  找个空闲时间试试

挺好改的,祝你成功。

网友C:
把蜂鸣器拆掉,把那一排LED线焊在蜂鸣器那里,每微调一下那一排LED会亮一下,背景灯的LED割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蜂鸣器拆掉,把那一排LED线焊在蜂鸣器那里,每微调一下那一排LED会亮一下,背景灯的LED割断

不错的改进方案~

网友D:
拆掉一排led和液晶的背景灯,另外电池可以改成四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掉一排led和液晶的背景灯,另外电池可以改成四个的

感谢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的,之前易迅做活动时买的  飞狮碳性电池~

1分錢1分貨... 便宜沒好貨是必然的.

网友:
用充电电池充一次用一个月,每天6电飞一年多了,从不觉911遥控费电,用南浮也好飞1oo电,商家说拒用南孚不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