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的6°循环螺距怎么调?(步骤J)

楼主(2013-05-29):
用的是DFC头,循环螺距到6°时,灯是紫色的。试了下,要达到8°时,灯才变成蓝色。
因为舵机臂上只有一个孔,除了调整舵机臂外,还有其他方法能使其在6°时灯变蓝吗?

网友A:
调连杆,6度时灯变成蓝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连杆,6度时灯变成蓝色

把连杆调长还是调短?我怎么觉得调连根不会有变化呢

网友B:
加長舵機臂孔是唯一方法
問清楚一點,兩邊也是8度才藍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長舵機臂孔是唯一方法
問清楚一點,兩邊也是8度才藍燈嗎?

是的,两边都是8°才蓝灯。关键这是JR新出的forza 450,用的是可调式舵机臂,市面上不好找其他孔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两边都是8°才蓝灯。关键这是JR新出的forza 450,用的是可调式舵机臂,市面上不好找其他孔位的

槳夾也只有一個孔位嗎?
你目前情況是行程偏小,不符合MB的基本行程要求,要想辦法加大行程

网友:
亚拓的DFC就是这样··照飞不误啊·

网友:
飛是可以飛,但不是處於MB的最佳狀態

楼主:
会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