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d10控可以外接电源吗?

楼主(2013-05-29):
华d10控能用外接电源不?不装电池直接外电源供电~!高手说下谢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充电口,要外接电源打开电池仓把电池(盒)插头拔下,换电源插上(接个JST插头我的2801是这样)注意正负极。

网友:
这个可以接的
我就在用
由于有的12V电源做工问题,在接的时候还是用万用表测下,防止电器烧毁

网友:
可以用外接电源 去电脑城买个 12伏 5ma  里正 外负  的电源就行了 20元 左右 带这控去

楼主:
谢谢 楼上各位的解说 明天就去 用这个控练模拟实在废电池啊~!

网友A:
锂电池还好吧,用完就充

网友B:
高端控还是不要用来模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端控还是不要用来模拟器吧

呃 不用这个还要特意买个控练模拟?手里就这一个啊 买的时候人家说能用模拟器 我也没多问!怪自己~@~
要是彻底着魔了 估计还的换控
还是谢谢你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还好吧,用完就充

买的时候就是一片空白就买了到现在用的楠什么的电池一次8节

环不环保不说 浪费的米估计能买大飞机了

网友:
自己改装个锂电成本也就30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的时候就是一片空白就买了到现在用的楠什么的电池一次8节

环不环保不说 浪费的米估计能买大飞机了

不要用干电池,我用低自放电镍氢(汤浅)9.6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干电池,我用低自放电镍氢(汤浅)9.6伏。

呃 那个蓄电池是另买的 还是旧电动玩具上的啊?我就孩子的电动车上的 也9.6V 不过没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 那个蓄电池是另买的 还是旧电动玩具上的啊?我就孩子的电动车上的 也9.6V 不过没牌子

汤浅低自放电镍氢,5号,八节。三洋低自放电镍氢,5号也行。

网友:
一样,电池插里面和插外面一样用

网友D:
插了充电器还要电池吗?直接用用完的电池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了充电器还要电池吗?直接用用完的电池就行了吧

接了外接电源可以拔掉控电,直接用

网友:
直接换个锂电更好,充一次电能用很长时间的。

楼主:
我的控是华的d10 别的控是不是这样我就不知道了
呃 目前 用过各种干电池了 模拟器的时间
  1块4节的                 20分
  2元一节的                1天到30+小时
  南孚一类的               2天到4天不等   (这类电池 用过2小时以后会掉电1到2格  休息一晚 会回到满电)
我不清楚用模拟器的时候   控是不是有信号发射功率 干电池使用时间基本就这样
哦  用南孚的时候会飞一会小JJ  只是在屋里对尾悬停  3-5电  总时间大概 60分左右 包括电机冷却时间
锂电没用过  没多少时间玩  玩的也是小JJ没弄充电器  所以锂电维护也是问题
新手个人感觉

楼主:
弄了电源的控 上模拟感觉一样费劲 郁闷了 懒人没办法了

网友E:
一块控电才几十元,为什么搞那么麻烦?

网友F:
果断锂电啦

网友G(2013-12-03):
买控电啊 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