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摄像头接线求助

楼主(2013-05-29):
买了套5.8G/200mW图传,摄像头用的是车用摄像头,清晰度还行,输出线是莲花头,视频输出线拆开后是信号正和信号地,这样算上+-极就有四根线了

请问要接到图传发射机应该怎么接呢?

是像我图里画的这样么?蓝色圈,信号地线与摄像头负极一起接发射机视频负,其他红黄线按图中接

或者直接在摄像头调压板处将信号地线与摄像头负极接通?

网友A:
既然是倒车摄像头,有根应该是倒车优先的线吧。我怎么记得摄像头3根线就够了呢,一个正、一个负、一个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倒车摄像头,有根应该是倒车优先的线吧。我怎么记得摄像头3根线就够了呢,一个正、一个负、一个信号线 ...

不是倒车头,是前视摄像头,
倒车摄像头的影像是镜像的,有优先线

前视头没有,就只有电源线和视频莲花头线

网友B:
是的
信号地同電源地接合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倒车头,是前视摄像头,
倒车摄像头的影像是镜像的,有优先线

那就不知道了。你试下,电源正负接好,看看哪根信号接上有图像。另一根估计不用接。

以上个人观点啊,不承担任何责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信号地同電源地接合一起

恩,谢谢!

网友:
不接信号地都可以.但畫面可能會出現走馬橫間

网友C:
我也用的车用摄像头。
车用摄像头中间有一个盒子,内部装的是稳压块,如果要用哪个稳压块,应该接12V,我是去掉了稳压哪个盒子,直接5V供电(我的图传模块也是5V供电的哪种)。

我摄像头只留了20CM的线,只有三根:红接5V(如果你的图传是12V,则单独接),黑接地(与图传共地),黄接图传信号输入。
经过实验,摄像头只接1S锂电也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的车用摄像头。
车用摄像头中间有一个盒子,内部装的是稳压块,如果要用哪个稳压块,应该接12V,我是 ...

谢谢!这回完全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