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就是为了CAMWorks2011-SP2.1。请神仙搭救

楼主(2013-05-29):
  为了能让SW2011处出刀路一路摸索实在辛苦呀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好老婆也不碰了
  下载SW2011安装顺利,接着安装CAMWorks2011-SP2.1就提示需要Access 2003 。看来先需要安装Access 2003。于是安装了Access 2003好几个版本。也可以了,但是打开SW2011悲催的事情就来了 。SW2011的界面能打开,但是一直都是提示如下信息关不掉,关掉又出来、有时候也提示:CAMWorks 2011 Technology Database找不到函数名称。不懂鸟文呀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有了问题。焦头烂额中。盼各路神仙搭救

网友A:
是不是老版本没删干净

我之前也老是出错,后来把老版本彻底删除再装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附上sw卸载方法
    1、下载微软的卸载清理程序 Windows Installer Clean UP
    2、如果控制面板中有SW项,请卸载,卸载不掉,请直接删除该项
    3、运行Windows Installer Clean UP 进行清理

    进行如下检查和操作:
    1、删除注册表中关于SolidWorks的项(在下面两个位置查找)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
    2、删除硬盘中关于SolidWorks的文件夹(在下面文件位置找)
    2.1 X:\Program Files\SolidWorks Corp 安装位置
    2.2 C:\Documents and Settings\【登录用户名】\Application Data\【所有相关SolidWorks的文件夹 】
    2.3 C:\Documents and Settings\【登录用户名】\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所有相关SolidWorks的文件夹 】
    2.5 C:\SolidWorks Data (这是toolbox文件,如果有定制内容,请不要删除,安装时根据选项使用现有数据)
    2.6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 该目录清空

楼主:
现在又出现这个提示,我要疯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老版本没删干净

确实没有删干净,我看文件夹里有些重复的问夹 但是后缀名变成了(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老版本没删干净

我之前也老是出错,后来把老版本彻底删除再装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再次感谢你的帮助。我今天就再让我老婆等我一晚。我现在就在按你的步骤操作

网友:
你先折腾,折腾好了我在折腾

网友B:
我安装时也遇过下载了好几个不同版本 Access 无效。以后下了个AccessRuntime.exe 有70多M有效。
其实 Access 可不单独安装,在Microsoft Office 2003 中更改添加Access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安装时也遇过下载了好几个不同版本 Access 无效。以后下了个AccessRuntime.exe 有70多M有效。
其实  ...

你好 ,我刚才听涛的步骤执行了还是不行,安装CAMWorks 的时候总是提示CAMWorks 2011 Technology Database找不到函数,你有这个情况么?难道是ACCESS版本高不对?

网友C:
我是2012   SP5  还是什么版本来着  +  CAMWorks

    也是安装卸载了N多次   反复搞不进去   后来隔几天试验一次   隔几天试验一次    有一天可能烧过高香   居然装进去了      CAMWorks也能用    可惜不会设置   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2012   SP5  还是什么版本来着  +  CAMWorks

    也是安装卸载了N多次   反复搞不进去   后来隔 ...

我现在倒是安装进去了。但总是提示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理这些错误倒是可以打开插件功能

网友D:
我用的是sw2013+cw2012+office2010没出过问题,在好几台机器上都装过了。网上也很容易找到下载,要不你试试这个组合?最好能重装系统后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sw2013+cw2012+office2010没出过问题,在好几台机器上都装过了。网上也很容易找到下载,要不你试试 ...

我超级郁闷呀
都试了N个组合了。请问你是什么系统?我的是XP的。要不要升级时WIN7的?

网友:
我的SW2013+CW2013+win7+office2003,安装很easy,就是出代码,后处理搞不定,谁有MACH3的后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超级郁闷呀
都试了N个组合了。请问你是什么系统?我的是XP的。要不要升级时WIN7的?

win7 64bit的,要不多开文件时内存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