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的焊线可以用一根三芯电缆线代替吗?

楼主(2013-05-29):
16平方的焊线可以用一根三芯2.5平方的电缆线代替吗?我算了下16平方的焊线直径是4.54mm,如果把三芯2.5平方电缆线头上的铜线拎成一股,可不可以代替呢?

网友A:
短时间使用是没问题的。线径小,会发热,会影响一点电流。
线尽可能短点更好。

网友B:
不要算直径,三芯2.5的三世加起来最大也就7.5平方,而且其中一条如果是地线的才1.5平方。
如LS朋友所说短时间,线尽可能短,可以用的。

网友C:
三芯4平方的电缆线才可以代替,
一般来说,这样电缆散热好,负载可以大一点的,
也就是说三芯4平方的电缆两端拧成一股,比直接12平方的电缆带负载能力要大。

网友D:
多根线要计算总的截面积,截面积相同就行,3根6平方毫米的线合在一块,比16平方的单股截面积大,用起来没问题。三根2.5的就太细了。

网友D:
在成本可以承受的情况下,尽量采用更粗的电焊线,这样对干活、对保护电焊机都是有好处的。
电焊线一般有两三米长就够用了。电源线可以无限延长,电焊线不宜太长。尽量把电焊机放在工件附近比较好。

网友E:
我用的五芯2.5平方的。

网友F:
还是用专门的焊线吧。不差这几块钱。一个不小心出事就麻烦大了

网友G:
烧3.2的没问题,我用过。

网友H:
短时间临时用没问题。

网友I:
楼主2.5的线是国标线?要是,就没问题,,,

网友J:
我的交流焊机,电源线20米长,焊机上面有一个刀闸开关,,,焊把线一共8米长,,,地线3米,,,焊把火线5米长,,两根线各接一个焊把,经常看到电流大的时候,,,地线裸露铜线,完全烧红,,我觉得普通电线做焊把线虽然线径够用,可是耐热,绝缘皮耐热老化,,不如专业焊把线,,,,为了安全,最好选用专业焊把线,,,,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纠结了一番,终于又拍下了5米16平方的焊线

网友K:
啥时候俺也弄个焊机...

网友L:
感觉可以用,,其实是不好的,,线损很大,导致焊机不够力的感觉

网友M:
应该可以用的 不要长时间 上次的我的焊机丝铜丝大半断了只有一点点了照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