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2像真模型的飞行控制系统工作模式其实很简单!

楼主(2013-05-29):
是不是很简单?

网友A:
我的觉得,能把阿凡达的两轴机做好高速航线飞行,才能来谈V-22。

网友:
阿凡达的两轴机其实很

网友:
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网友:
2轴先做出来再评论V22简不简单 理论是很容易 实践起码难100倍

网友:
真实的v-22鱼鹰是保留了直升机的完整结构的,也就是变桨距和周期距控制,当垂直起飞时就是直升机

网友B:
是很简单啊~但是你忘了尾翼的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很简单啊~但是你忘了尾翼的舵机……

你说到要害了,上了飞控,接受机上的所有通道都得联接在飞控上?不联接行不行?如果不联接确实简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到要害了,上了飞控,接受机上的所有通道都得联接在飞控上?不联接行不行?如果不联接确实简单了。
...

可以,但固定翼模式的话,转向可不能用两个电机的差速来进行吧?直机模式轻轻一斜的~固定翼时肯定是90°转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固定翼模式的话,转向可不能用两个电机的差速来进行吧?直机模式轻轻一斜的~固定翼时肯定是90° ...

好象是操纵角色转换上有要求,但你不知道注意了到没有?商品模型飞机就有动力转向的,连舵 机也没有啊!前飞时螺桨的效率也下降了,只要操纵温和,不会出现你所说九十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觉得,能把阿凡达的两轴机做好高速航线飞行,才能来谈V-22。

你说得不错,假设你的飞控中刷得是两轴阿凡达,现在想实现V-22,而你又不会刷,也缺乏相应的设备,你怎么办?难道就没有办法?

网友:
理论都很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得不错,假设你的飞控中刷得是两轴阿凡达,现在想实现V-22,而你又不会刷,也缺乏相应的设备,你怎么 ...

我们用航模的技术水平能做出的两轴,需要两个独立的舵机控制两个旋翼角度,这样才有可能垂直起飞。

你的想法,两个旋翼使用一个舵机控制角度,连起飞都飞不起来。

还有V-22绝对需要自己写程序。如果你连刷程序的东西都没有,那就基本上不用想了。

网友:
你提到有商品模型的v-22,我去淘宝看了一下,有个800元的,那个就是一个两轴直升机,徒有v-22的机身而已。根本就不能切换到平飞模式。
但是和阿凡达的商品模型还是有点不一样。

阿凡达的旋翼是不能变角度的,依靠尾部一个垂直旋翼来改变机身角度来前后飞。

而这个商品模型的v-22似乎是可以改变旋翼角度来实现前后飞,但是仍然不能切换固定翼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航模的技术水平能做出的两轴,需要两个独立的舵机控制两个旋翼角度,这样才有可能垂直起飞。

你 ...

那图上不是标有电机旋转轴?就是意味要有个舵 机驱动!电动机自己转动,再加上碳管轴的九十度,是这样一种模式,有厂家说可以代刷V-22!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图上不是标有电机旋转轴?就是意味要有个舵 机驱动!电动机自己转动,再加上碳管轴的九十度,是这样一种 ...

你的意思是两个电机都有一个自己的舵机? 那么就能实现阿凡达的直升机模式。
碳管可以转90度的话,应该能实现固定翼模式了。

但是你必须在直升机模式的情况下,加速到固定翼的起飞速度,然后才能切换成固定翼,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有点难的。

希望你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两个电机都有一个自己的舵机? 那么就能实现阿凡达的直升机模式。
碳管可以转90度的话,应该能 ...

看如果用另一个摇控器控制碳管轴的角度,而轴上的两个电机始终保持两轴状态,这样如何?反正是电机始终会主动调整相对于重心的拉力线,这样能够实现假的V-22飞行,而且不存在操纵角色转换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如果用另一个摇控器控制碳管轴的角度,而轴上的两个电机始终保持两轴状态,这样如何?反正是电机始终会 ...

我觉得你搞个开源的飞控,稍微改一下,让他同时运作阿凡达和固定翼两种模式。

阿凡达的两个电调,两个舵机。固定翼的两个尾翼+副翼

总共2个电调输出和5个舵机输出。我的MWC Mega2560飞控上的输出口是足够接的。

那个碳杆的倾斜舵机,直接用遥控器上的一个比例辅助控制通道控制就可以了。

飞控的固定翼模式一直开着自稳状态,反正他就控制3个舵机的动作,在直升机模式下,舵机动作也没有影响。一旦飞机的速度上去了,舵机会自动控制飞机平飞的姿态。

飞控的直升机状态在起飞的时候正常启用,加速飞行之后,达到起飞速度之后,就可以切换碳杆角度,然后阿凡达模式的两个舵机就可以直接恢复到中位,只要油门正常运作就行了。

======================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搞碳杆在中间旋转。直接阿凡达的那两个舵机就可以实现旋翼平飞的角度了,不过对舵机的行程要求大一点,估计要180度的。
这样控制模式简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