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富斯9在电脑设置的参数刷进控里开不了机怎么解决?

楼主(2013-05-29):
如题,怎么样把在电脑设置的参数刷到控里去能正常开机,我刷几遍还是无法开机,又从刷的一遍固件,希望有知道的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刷好ER9X后在电脑端写好EEPOE然后直接烧到ER9X里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好ER9X后在电脑端写好EEPOE然后直接烧到ER9X里就好

还是不懂,因为我是刷好er9x直接在电脑设置参数,按论坛的教程写进去的,就是开不了机,每次都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懂,因为我是刷好er9x直接在电脑设置参数,按论坛的教程写进去的,就是开不了机,每次都是这样

那你刷好er9x后直接就不要用电脑设置了。。直接控里面写一样的

网友B:
有人跟我刷一样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跟我刷一样了,呵呵。。。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我刷进去提示成功,它就是不开机,

网友:
要断电一次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我刷进去提示成功,它就是不开机,

你是不是用companion9x这个软件设置的。我用这个软件设置后就黑屏了,开不了机,呵呵,不过后面我在最后一项里面一个一个的乱设置就莫名其妙的开得机了

网友C:
黑屏就是开不了机,如果不是黑屏,请你按照提示讲开关盒摇杆什么的放到指定位置,这样就能进入界面了,不过免费提醒你,记得重新校准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屏就是开不了机,如果不是黑屏,请你按照提示讲开关盒摇杆什么的放到指定位置,这样就能进入界面了,不过 ...

刷进过程蓝色进程条走完时屏幕亮一下接着红色进程走完屏幕什么都不显示了,刷机软件提示成功,按任何反应都没有用,不是黑屏那种,请问是什么问题,连刷几遍都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刷进过程蓝色进程条走完时屏幕亮一下接着红色进程走完屏幕什么都不显示了,刷机软件提示成功,按任何反应 ...

上边有字儿没有?没字儿,就是白屏!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刷的时候很正常的就过去了,不过刷机前我研究了好久,关键是别把线给接错了!

网友D:
首先你确定你刷进去的固件是否是你这个平台的,如果这个可以保证,可以在软件里先建个模型文件,然后刷进epprom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刷好er9x后直接就不要用电脑设置了。。直接控里面写一样的

好吧!我试试在控里设置,谢谢你的建议,非常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确定你刷进去的固件是否是你这个平台的,如果这个可以保证,可以在软件里先建个模型文件,然后刷进ep ...

显示的,已连接起来,就是在电脑设置好的参数写进去就开不了机,刷别人的epprom就可以,我都不知道哪里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边有字儿没有?没字儿,就是白屏!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刷的时候很正常的就过去了,不过刷机前我研究了 ...

线没接错,我还刷进固件呢!看来只能自己慢慢琢磨了,还是感谢你对我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用companion9x这个软件设置的。我用这个软件设置后就黑屏了,开不了机,呵呵,不过后面我在最后一 ...

你设置了什么,教我喂!谢谢

网友:
好专业啊 坐等高人解决

网友E:
有谁发个那个软件的教程啊   E文表示压力巨大

网友F:
不会死刷成砖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死刷成砖头了吧

没有,重新刷一遍固件就开机了,就是在电脑设置的参数烧到控里开不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谁发个那个软件的教程啊   E文表示压力巨大

论坛有的啊!你搜一下啦,我在手机不方便发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有的啊!你搜一下啦,我在手机不方便发链接

他写的他草率了  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