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鸡”画圆有缺口,是咋回事!?

楼主(2013-05-29):
小“鸡”画圆有缺口,是咋回事!?

如图

网友A:
是不是笔刚性不好  或者没绑紧   起笔的时候笔就歪了   画完了收不回来无法合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笔刚性不好  或者没绑紧   起笔的时候笔就歪了   画完了收不回来无法合拢

笔锁的很紧

网友:
应该是起刀点终点没设好。

网友:
刀的直径设置错误

网友:
你的笔要能弹性的

网友:
也许是x或y一个轴有回差,或者丝杆固定座或螺母座没固定紧

楼主:
是镙母回差问题。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