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5.8g图传

楼主(2013-05-29):
我的大疆
图传
为什么很近就开始图像闪,图像时有时无,地面接收用蘑菇天线比普通天线效果都差。

网友:
频完全对上了吗, 看清楚上面的闪灯哦,是不是一致的

网友A:
跟我的一样,我的甚至还滚屏

网友B:
也不至于比普通天线还差吧

网友:
换个频道,调整天线角度会好一些

楼主:
都是过啦,无语

网友C:
那个 天下的接头,轻轻晃下 看有没有松动!LZ

网友A:
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没用,闪屏应该是显示器的问题,不过我的滚屏就不好说了

楼主:
什么办法都试了,今天买了双天线不蓝屏的显示器再试试。郁闷中

网友D:
近了闪,远点还闪么??我记得某“温度很低的”图传也是距离近了不稳定,远点还倒没事了

网友E:
我的没问题啊

网友F:
第三方5.8G图传能用在NAZA上吗?

网友G:
闪表示信噪比不好,解析不出来,要么信号不好,要么噪声太大。每个配置情况都不一样,楼主依照上述两条线索再检查一下呗

网友H:
我和你一样的问题,等待解决中

楼主:
今天用了双通道接收机的屏幕好一点了,但是屏幕显示质量一般。

网友I:
2个情况,1请检查你的频道是否一致,如果偏差一个频道的误差会引起此类现象的,2就是你的LED是否是FPV专用的,有很多LED频幕都会存在蓝品现象,程序问题